USS连国S7300和ECO变频器

楼主(2001-08-26):
ECO参数设置中的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还有USS控制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要设置哪些参数? 欢迎各位知道不知道的给点点拨,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可以是本地操作面板控制,也可以是一些DI/DO/AI/AO控制,也可以是用计算机或PLC通讯控制,不同的控制方式要在变频器中做相应的设置,通讯控制尤其复杂,西门子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