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4-wire,2-wire,VOL和RES?

楼主(2001-08-26):
我有一国外产品,可处理大多数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来自传感器的信号经一输入电路接至AD7715(ADC)。有四种输入方式可选择:4-wire,2-wire,VOL和RES。请行家指点该四种方式的具体意义。

网友A:
4线和2线指连接方式,不应叫输入方式。因为4线时有两根线用于向传感器供电,另两根线用于检测传感器的输出电压。2线连接时被测量可以是电压,电流或电阻,视仪器说明而定。

网友A:
谢谢你发来的DATASHEET。它有两个模拟输入通道,每个通道可接收0-24mA,0-10V,100欧姆-15K欧姆三种信号,经A/D转为16位数据,不具备4线输入方式。欲应用于4线测量需另加电路。这个模块多少钱买的?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网友A:
嗨!更赶紧更正一下:应是不具备4线测量的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