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排烟风机故障

楼主(2001-08-26):
请教:现有15千瓦排烟风机两台,开一台,另一台备用,以前运行一直正常,现在一把风门开大就会过流热跳,风门开到一半可以正常运行!两台都一样!请帮着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2001-06-30):
电机再生电流!现场处理方案很多。

网友:
1.首先确定两台风机是否都具有如你所述的故障现象,如果是,检查热保护设置的电流值是否正确,应是电机的额定电流值。 2.检测风门开打时,电动机的工作电流是否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如果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可能是风路的阻力发生变化(如改造了风道加大管径,缩短了风管长度,风路中的除尘器阻力参数变化等),风量加大导致电机过载所造成。

网友B:
我不太懂,但我见有人这样建议,希望对您有用: 现有一FVRE9S变频器运行中出现OC3,OC1码,但检查输出端无对地短路或相间短路问题,曾对散热及负载检测也无问题,请问各位同行高手,可有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答复: 有可能是检测电流的霍尔器件老化,确认方法是脱开负载开机运行,查看操作板上电流显示,如有0.8A以上电流则确定电流检测故障,如果你的E9S是小功率的紧凑体积,那么里面是一块一体化的IPM,霍尔器件内置其中.确定后就可以扔了.

网友C:
有两种可能 1。变频器功率太小 2。变频器的设定有误,即电流设的太小

网友D:
建议: 1、手动转矩提升,可慢慢通过调节实现 2、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E:
是不是用的带PID的调节仪表控制的?如是请检查改回路,若不是,检查一下调节用电位器。

网友F(2001-07-30):
1.你说的风门是进风或出风?2。变频器的使用环境如何?若高温,需加大一个功率等级。3。检查参数是否设定正确

网友G:
检查排烟风机进口和出口风压,检查过电流继电器整定参数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