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7427 12位8路100KHz并行同时A/D转换板定时采样

楼主(2001-08-27):
在使用PC-7427 12位8路100KHz并行同时A/D转换板进行数据采集时遇到如下的问题:在一秒内的前20ms内采集数据8次,故请教各位专家告以定时措施,非常感激!

网友A(2001-07-14):
对于1秒定时可以使用如VB6.0中的定时器控件。在适当的时候使其 ENABLE就可以了。 对于2.5MS定时有些难度。可以查一下DOS剖析之类的书或期刊。 也可以在外部设置一定时器周期为2.5MS。将定时器输出从微机的外输入端引入使其产生外中断。 另外许多数据采集板带有采集周期设置功能,可以通过指令自行设置采样周期。你可以查一下你使用的转换板手册看一向是否有此功能。

网友A(2001-08-27):
PC-7427俺没用过。不过想讨教:这个题目是不是要求解决信号采集中产生特定要求的触发信号呀?前20秒的8次采样是等间隔还是有更具体的特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