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点对多点的通讯

楼主(2001-08-28):
Intouch如何实现R232串行通讯中的点对多点的通讯,如CIMPLICITY提供的SNP协议就行.

网友A:
add a rs232/485 adapter

楼主:
现在只用一个口(COM1),通过无线调制解调器(点对多点),与3个主GE PLC通讯,我想问问Intouch的I/Oserver(如SNP)支不支持点对多的通讯。

网友B:
在使用无线调制解调器时,如果使用2.4G的扩频模块应该可以。 使用普通的超短波无线电台调制解调器时,由于引入的“时间延迟” 较长,需要设置好INTOUCH的“等待回应时间”。 有关PLC的无线通讯,包括: (1)GSM模块,通过公众网络 (2)超短波电台 (3)扩频电台 (4)短距离模块 详细可联系我:13902141270;qizhyo@sohu.com

网友C:
如果是多串口通信卡,该怎么做? 如moxa公司的C168H等,请教!

楼主:
这个就好办得多了!moxa公司的多串口卡,有好几种。我们可以把他做成点对点的,一个串口对应一个无线调制解调器,这样通讯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