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dave 和s7-200的连接怎么设置,多谢

楼主(2001-08-28):
prodave 和200的连接怎么设置,多谢 有谁用过,能否告知,多谢

网友A:
我的经验是用prodave时,串口的缓冲区一定不能太大,否则运行一段时间会出错。

网友B(2008-10-01):
也在试验中

网友B:
这里没人搞PRODAVE,嗨,都是问哪一种PLC好学,

网友B:
我借来的是S7-200cpu226,为何用 Prodave6.0 的w95_s7.dll 连接它,需8秒很慢,为何?

PPI/USB线, 波特率都反复调过,都是这样慢

网友B:
http://blog.csdn.net/yefanqiu/archive/2007/08/15/1745782.aspx

叶帆博客中说了,PRODAVE用于S7-200 不太行

网友C:
瞎说什么啊

网友B:
楼上你发表见解呀

网友B:
楼上你发表见解呀 b

网友B:
1。有w95_s7.lib与w95_s7.h就可调用w95_s7,不复杂,我用C++BUILDER6。0都成功连接上了;
2。我向输出Q送了两字节FF,FF,所有输出继电器的指示灯都亮了,说明可以动作了;
3。SET PG/PC中要设定波特率为9600,高于9600以上动作就不成功了,可能与我的国产PPI/USB线有关;
4。令我不快的是: 连接为何需8到9秒,这太慢了,不知为何,希高手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B: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使用S7-200,但是数据交换量不是很大,用WINCC感觉比较浪费,所以就想自己做个监控软件,就想到了用VB编写程序,来调用w95_s7.dll动态链接数据库。通过3天的努力,终于小有成果,一下是我试验基本方法。供大家参考!
1.Prodave 是用于pc 与s7 系列plc 之间的数据链接通信的工具箱。其实质就是用户通过调用“w95_s7.dll”等库函数来解决 PLC 与PC之间的数据交换和数据处理问题。 所需硬件为:CPU22x,PC/PPI编程电缆,带COM口的PC。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配置,很容易实现试验的目的。这里不需要安装Prodave软件,只要把“w95_s7.dll”文件拷贝到您程序相应的目录中去即可。2.通讯设置:打开“控制面板”中“设置PG/PC接口”选项,在“应用程序访问点”列表框内选择“S7ONLINE (STEP7)  PC/PPI Cable”,在其属性内的“超时”可以设置大点,这里设置为100ms,“波特率”设置为9.6kbps(因为我的pc/ppi电缆为国产的,不支持多主站),“地址”为0。3。源代码:①PLC程序:LD  I0.0   MOVW  4766, VW0 ②VB程序:
****在模块中声明****:
Public plcadr As plcadrtype
Public gb_PlcConnected As Boolean
Type plcadrtype
     adr As Byte                ‘站地址,默认值为2
     SEGMENTID As Byte       ‘段标识符,固定值为0
     SLOTNO As Byte           ‘槽的编号,默认值为2
     RACKNO As Byte           ‘机架号,固定为0
End Type
Public Res As Long
Declare Function load_tool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Byte, ByVal dev As String, adr As plcadrtype) As Long
。。。。。。。                  ‘省略其它定义函数。
Declare Function as200_vs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读200PLC V存储区的数据函数
****在窗体中声明****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buffer(1) As Byte
plcadr.adr = 2
    plcadr.SEGMENTID = 0
    plcadr.SLOTNO = 2
      plcadr.RACKNO = 0
   Res = load_tool(1, "S7ONLINE", plcadr)
   Res = as200_vs_field_read(0, 2, buffer(0))
    If Res <> 0 Then
         MsgBox ("PLC连接错误")
        gb_PlcConnected = False
    Else
        gb_PlcConnected = True
        MsgBox ("plc连接正确")
        Label1.Caption = buffer(0) * 256 + buffer(1)
    End If
End Sub
通过以上程序可以正确读出PLC中的数据。之后可以扩展内容,编写一个监控软件。
--------------------------------

抄来的,供大家享用

网友D:
鼓掌!好文,学习中!!!!

网友B:
多谢你的喝采,呵呵,我自弹自唱,你是唯一的一个喝采者!

网友D:
理解万岁!!!

网友E(2009-01-19):
prodave6.0 能连接CP243-1 么? 我反复实验 初始化PLC时总是返回4116。如果不通过CP234,通过编程电缆可以连接上PLC 。怎么办啊》大侠门?

网友E:
prodave6.0 能连接CP243-1 么? 我反复实验 初始化PLC时总是返回4116。如果不通过CP234,通过编程电缆可以连接上PLC 。怎么办啊》大侠门? 我的QQ是:109692154。渴望互相学习 提高。

网友F:
prodave问题较多,好象不成熟,宁肯电脑用OPC方式与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