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Net:控制层

楼主(2001-08-30):
ControlNet基于改型CANbus技术和生产者/客户通信新模式,用于PLC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网络。它可连接拖动装置、串并行设备、工业PC、人机界面等。它还可以沟通逻辑控制和过程控制系统,传输速率为5Mbps,可寻址节点为99个,同轴电缆传输距离为3km,光纤传输距离为30km,它支持冗余结构。 ControlNet网络是符合IEC61158 Type 2 标准的一种高速确定性网络,用于对时间有苛刻要求的应用场合的信息传输。 它为对等通信提供实时控制和报文传送服务。它作为控制器和I/O设备之间的一条高速通信链路, 综合了现有各种网络的能力。 控制网是一种最现代化的开放网络,它提供如下功能: 对在同一链路上的I/O、实时互锁、对等通信报文传送和编程操作,均具有相同的带宽。 对于离散和连续过程控制应用场合,均具有确定性和可重复性功能。 它作为ControlLogix的通信背板,构成新一代控制器,能同时完成逻辑、过程、拖动和运动控制。

网友A:
现代控制系统的发展方向是控制网络与信息网络的集成。即以现场总线为基础的控制网络与以TCP/IP为基础的企业信息网络的无缝集成。 但是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存在许多的问题。怎样实现现场设备层与控制层的通信以及控制层与信息层的集成是两个最主要的问题。 以CAN总线为例,应该通过何种方法实现设备层与控制层的数据通信。敬请回复。请详细说明软硬件实施方案。 谢谢!

楼主:
请做参考: CAN 104(用于PC/104总线计算机的CAN网卡) CAN104是一种用于PC/104总线计算机的CAN网络适配卡.CAN是应用于DEVICENET和智能分布式系统的数据链路层技术.CAN104使用了PC/104扩展总线上的中断,支持8位数据传送. ---------------------------------- CAN ISA(用于ISA总线计算机的CAN网卡) CANISA是一种用于ISA总线计算机的CAN网络适配卡.CAN是应用于DEVICENET和智能分布式系统的数据链路层技术.CANISA使用了ISA扩展总线上的中断,支持8位数据传送. ---------------------------------- IE104的设计目的为工业应用并符合工业电磁兼容性(EMC)标准。与10BASE-T埠相连接的接头可采用传统的RJ-45,也可用更安全的 DB-9。此模 块符合NE2000并支持以太网II和802.3成帧。具有大量软件驱动器,用于各种操作系统 例如DOS、Windows95,98和NT 。 IE104与高性能的Realtek RTL8019AS以太网控制器合用。由于符合NE 2000,IE104可利用大量NE2000兼容模块所采用的软件驱动器。其驱动器可在所有操作系统中工作,包括DOS、Windowws和Linux。对于插入即用(plug and play)的系统来说,此模块能配置为插入即用操作。对于非插入即用的系统来说,此模块可设定为跳线模态或无跳线模态。在与不支持插入即用的嵌入式控制器一起工作时,这一性能就显得尤其重要。 IE104的其它特性包括全双工操作,若与转换插线盒同时使用则可使数据率有效地倍增。另一个特性是对通往10BASE-T埠的接收线作自动极性纠正。具有两个LED用于诊断之目的。黄色LED表示此模块正在接收数据,绿色LED表示与接线盒之间已建立一个正确的链。 IE104设计为工业以太网应用并符合工业电磁兼容(EMC)要求。同时提供传统的RJ-45接头和适于工业以太网插座的强化DB-9接头。

网友B(2017-10-27):
很好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C(2019-04-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图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