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NodeBuider开发问题

楼主(2001-08-30):
以下为国内一个NodeBuidler开发商遇到的一个问题,欢迎大家参与。 为了说明问题,特将程序简化如下,实际的并行口应用中的结构以及应用代码都省略了,加上正常的应用代码出错的现象 是一样的。 程序全文如下: #pragma enable_io_pullups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include IO_0 parallel master xxx; //s_bus; /////////////////////////////////// Tasks /////////////////////////////////// when (reset) { } :在用nodebuider的时候,仿真头不接任何东西,编译后进行load,提示如下: Loading lonsb... Application image is being updated with image D:\LONWORKS\NB\EXA\LONSB.APB. Network image is being updated. Initializ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Done. Loading the program into the device. . . . . . . . . . . . . . .Done. Configuring the devi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NSS could not change the state of the device correctly. Make sure: 1) The device template configuration is compatible with the device. 2) Your device hardware is operational. [NS #4] Build failed. 也就是在走到configuring the device的时候就出错了,提示内容如上面所示。仿真器的三个led指示灯依次闪烁。 :在将程序烧到flash上,在用LonMaker for window安装的时候,按service按钮后也是走到configue the device property的时候出错,提示是: function error..(省略)。 :采用自安装方式,将程序写到EPROM上,一上电,CPU就开始不停地复位, :总之,以上几种方式,包括nodebuilder的下载后的配置时出错和LonMaker安装时出错,根本原因就是CPU在不停的复位, 而只要去掉并行对象声明行,软件的其他功能都正常。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应当仔细重新检查程序,方便的话,可以将源代码发给我,我帮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