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现上位冗于

楼主(2001-08-31):
我有一在建项目:下位由两个GE90的PLC实现冗于,上位通过GEHCS与InTouch7通讯. 在配置GEHCS中,由于配置文件对应与一个PLC地址,无法实现冗于. 感谢您能告诉我实现的方法! E-main: boynt@21cn.com

网友A:
字写错了,意思不一样!

网友B:
我做过差不多的。下位是GE90-30,CPU 363,用GE软件实现同步,下位用 Genius协议,不过我上位用CIMPLICITY HMI 4.0,在建立项目时,选上位冗余就可以了。INTOUCH7,我没做过,但我觉得可以。

网友C:
你可以配置两个Topic对应于两个不同地址的PLC, 然后在InTouch中用IOSetAccessName,IOSetItem等函数实现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