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中历史数据打印问题

楼主(2001-08-31):
如果在INTOUCH 7.0的VIEW中,使用历史趋势的打印,那么打印出的刻度的字是相当小的,即便是在INTOUCH MAKE里更改了历史趋势打印字体以后,问题依然如故,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2001-06-26):
你只要在WindowMaker的Special/Configue/historical Logging 对话框中点击"Select Printer font..."按钮,然后指定一个足够大字体(比如72)就可以了. 如有问题,请和我联系: Tel: 021-64870402 也可以发EMail给我.

楼主:
我尝试过,问题依然如故。

网友B(2001-08-16):
How to look the hisdata in intouch tagdb,not use histrend?? and how to use VBapplication access the hisdata??

网友C:
我想应检查打印机的设置

网友D:
建议你好好用户手册,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to 衣卓 用户手册我已经好好看过,里面的方法就是1F兄的方法。 但问题依旧。 不知道你是如何操作的?可否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