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元错误码和统计表词汇(1)

楼主(2001-08-31):
测试和诊断任何LONWORKS节点的一部分工作是读取和解释神经元的错误码和统计表。下面是你在测试网络时可能看到的一些错误码和统计表的简短定义。 State information(状态信息): Applicationless (无应用程序) 这个节点没有应用程序。这个节点支持或不支持通过网络下装应用映像文件,这受节点的硬件设备所制约。 Unconfigured (未配置) 这个节点没有分配逻辑地址(包括域ID,子网ID, 节点ID等)。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能够运行的但没有工作的节点。它的service pin 灯将以1 Hz的频率闪烁,并且它的应用程序不能处理I/O。这个节点首先必须启动。 Configured/Online (已配置/在线) 这是节点的正常状态,能够操作和运行。 Configured/Offline (已配置/离线) 处于离线状态的节点仍能够被管理,但是网络变量和其它网络报文的请求将不能被处理。节点的应用程序同样不能处理本地的I/O。 这种状态通常称之为“硬件离线(Hard Offline)”,它的意思是指节点在电源恢复或复位后所保留的状态。网络管理工具可使节点处于在线状态。 Soft offline (软离线) 这和“Configured/Offline”的意思相同,不同的是软离线在重新复位时节点不保留原来的状态。在复位之后,节点将处于在线状态。 Bypass (旁路模式) 旁路的通常意思是指节点的应用程序对其进行局部管理。如果这个节点出现任何问题,请与节点制造商联系。 Counters(计数器): Transmit errors (传输错误) 表示接收包的期间所发现的CRC错误的数目。这通常是指由于硬件故障或过多的通讯量造成的错误。例如:在一对双绞线信道上出现过多的干扰。 Transaction Timeouts (事务超时) 由于超时条件,不得不取消事务处理。该节点不能够及时接收所有响应或确认,可能因为目标节点不能够接收或回答。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没有配置路由器或路由器发生故障,或者是节点配置不正确(Timeout值可能太短了)。 Receive transaction full errors 当一个节点收到超出它能管理的报文的能力时就会产生这种错误。这可能是由于节点性能的不足或是引入过多的交通。这种情况是正常的,LonTalk 协议会适当的进行处理(在发送是失败时提醒发送节点)。然而,调整非组接收定时器对节点是有帮助的。请参考你的网络管理工具的详细文档。 Lost messages (丢失的报文) 由于输入应用缓冲区的不足造成输入报文的丢失。这可能是由于节点性能的不足或是引入过多的交通。这种情况是正常的,LonTalk 协议会适当的进行处理(在发送是失败时提醒发送节点)。 Missed messages (未收到的报文) 由于输入网络缓冲区的不足(在最低可能性的限度下)造成输入报文的丢失。这可能是由于节点性能的不足或是引入过多的交通。这种情况是正常的,LonTalk 协议会适当的进行处理(在发送是失败时提醒发送节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