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拉电阻等问题"

楼主(2001-08-31):
各位高手: 请教一下在电路上在电路的输出口有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或并一电容 他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用于稳定输出口的电平,当电阻的一端接地为下拉电阻,当电阻的一端接高电平为上拉电阻

网友A:
小陆像是新手吧?你该知道OC输出电路没上拉电阻不能工作吧?对CMOS单片机电路倒没有输出不能工作的问题,而在于没上拉电阻会造成单片机程序运行中,在读引脚时该读入FF时会读入其它数据,造成运行错误。此处有文章可做的呀---呵呵。并电容起滤除高频作用,用在不需要高频输出时。电容量的选择与内置电阻和频率要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