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计量仪表出错该怎么办?

楼主(2001-09-02):
当显示阿拉伯数字的仪表在计量时,累计总量突然回 跳或前跳时,是什么发生了故障?我该如何立即修正错误累计量?当仪表正常计 量时,为什么会短暂不计量或少计量?我该如何确保让仪表准确计量?请给我一 个最全面具体的答复可否(因我是外行)?谢谢!

网友A:
你说的现象是电磁干扰/射频干扰现象,请测量以下,将干扰消除。

网友B:
刚开始工作时短暂不显示或显示数值小通常说是正常的,表明测试系统中有低通环节。至于回跳和前跳,需要根据传感器信号传输模式来分析。如是模拟信号,可能是零位不稳所致。如是频率信号,可能是信噪比太低,干扰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