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设备旋转速度的传感器?

楼主(2001-09-02):
我需要一种速度传感(继电)器,检测设备的旋转速度,当角速度大于或等于50转/分时,发出一开关量信号,即继电器接点闭合,小于此转速时,继电器接点断开。哪位大侠使用过此类产品,请告知型号、厂家,谢谢!

网友A(2001-06-02):
你好: 你可以用一个记数器,而检测速度可以用电磁式接近开关,但是大多数记数都要手动复位,所以硬件设计有难度。建议用PLC设计,它可以代替记数器,检测速度用电磁接近开关,选接近开关时注意其响应时间,因为你的转速大约1R/S。器件必须是响应时间很小的。 CAO13983400775@263.net 023-67506741

网友B:
你好: 我这里有几种速度开关 1。M30粗的测速开关,测速范围可达120HZ,可以任意调整设定测速值,为进口产品,可以满足你的要求。1000多人民币。 2。国产测速仪由测速控制箱和传感头组成,功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将近2000元一套。

楼主:
我可以提供此产品;TEL:024-88570069 王先生

楼主(2001-09-01):
你好:    我这里有速度开关TY-A203 220V~ 继电器输出10A,当角速度大于或等于设定值时,发出一开关量信号,即继电器接点闭合,小于此转速时,继电器接点断开。    本测速开关,可以任意调整设定测速值,为国产产品,可以满足你的要求。500元人民币。

楼主:
应设一斯米特区,如转速52时开关闭合,转速48时开关断开。至于转速传感器,型号太多了。如无特殊要求自制也不难。往往机械结构和所能提供的安装空间是选型的制约因素。

楼主:
你好!我公司有这种产品速度控制器带继电器输出,德国产。可与 我联系 xyb0809@sina.com 手机:13922162734

网友C(2005-05-10):
歐姆龍有速度指示的控制器,可以知道復歸的

网友D:
13910273358@sina.com.cn 你好!我公司有这种专业产品超速保护控制器带 1.继电器输出, 2.带记忆功能, 3.智能化设计 4.价位适中 5.多功能通讯 6.大范围在发电厂使用 7.可靠性高 8.有空联系 9.13910273358北京国电

网友E:
就是一个转速继电器,应该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