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DDE Server 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01-09-05):
请指教: 一个应用系统,license早已安装,程序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但是今天, 当DDE Server 刚打开时,license 信息显示如下: This computer has a valid unrestricted software license installed. 但当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长则20余分钟,短则几分钟),发现应用程序不能与节点通讯,此时再查看DDE Server的license信息,显示如下: This application requires a license to operate without restrictions. License enforcement is accomplished using a software license. 当关闭DDE Server再重起后,以上的现象重复发生。 请问这种故障应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很难出现。可能是因为安装顺序,版本,系统病毒等原因导致错误。Echelon LNS DDE SERVER有 2.01版 ,2.1版。网络管理工也具有LonMaker2.0 , LonMaker3.0。;同时对于LNS3。0,已经有补丁SP2了。不知道你的系统LONWORKS配置如何?是否存在病毒?你察看你当前LNS SERVER版本!建议做好数据库的BACKUP。删除LNS DDE SERVER,重新安装,重新向代理商申请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