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低压电缆选型

楼主(2001-09-05):
各位前辈: 鄙人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在给380v三相电机配电缆时要遵循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遵循GB7251和《工厂配电设计手册》,上次可能是你给我的E-MAIL,我想你应该告诉具体的参数。比如功率等。

网友B:
果然是个“鄙人”,看书去!

网友C:
并没有什么也特别的要求,按照载流量选取即可. 如果要求高,可以采用交联电缆(yjv)

网友D(2004-07-31):
参阅<GB50217-1994>

网友D(2004-10-19):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work有关于电力电缆、控制电缆选型、使用等方面的细则,现已贴在本网《RS485论坛》的“工业自动化系列综合电缆解决方案”上,欢迎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