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先生,请帮助我

楼主(2001-09-07):
我打算开发一个lonwroks网络到以太网的数据转发模块,我已购买了nodebuilder开发工具,还需要什么软件开发工具吗?其实,如果仅仅是完成这个功能,我认为技术上我都可行了,但问题是如果我开发出来后,需要提供给别人用,必须能封装函数给第三者用,这样,我就不知道还需要什么工具了。我已经开发了一个cpu模块,作为采集和控制用。我在武汉大学从事这方面的科研工作。 如能提供帮助,不胜感激。 也希望各位lonworks高手指导。 我的email:jchen_2000@263.net

网友A:
数据转发模块?具体的功能是什么? 你用过LE路由器或i.Lon吗?是不是参考一下它们?

楼主:
吴先生 我没有用过相关的模块,但在思想上参考了过去单片机的开发经验,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B:
不需要其他lonworks开发工具了。 目前国内有一些oem开发了Lonworks到Can等其他总线的转换模块(网关)。我想lonworks到Ethernet的转换模块的开发方法是否可以参考。 i。Lon 是将lontalk协议以软件方式运行在非神经元芯片上。支持 snmp,tcp/ip,udp,dhcp,icmp,sntp,http,ftp等。 支持md5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