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隔离变压器调频

楼主(2001-09-07):
将工频三相电压隔离降压,然后变为正常工作时200HZ的供电电源,4KW功率。有感兴趣的厂家进行合作开发吗?有用户。本人尚未查到现成产品,如有请报价。

网友A:
我们做过37kW的,需定制,若需要可联系。

楼主:
网上早认识你了。向你学了不少东西。交个朋友吧--如果你觉得我还够格的话。请问隔离降压用了DC-DC变换技术了吗?中频变压频率多高采用何种磁芯?

网友A:
我给你发了个邮件,事隔三天又退回来了,不知何故。不用DC-DC隔离,铁心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作,需计算确定。

楼主:
可能是网络服务问题。 对于产品应用来说,不用DC-DC的话变压器太重了。我打算在20KHZ-100KHZ间取一频率作为DC-DC用隔离变压器的频率。请多多交流。

网友A:
这样价格就贵了,再说,这样要用铁氧体或坡莫合金做铁心,是否有合适的难说,除非定做,但数量小了,成本更高。频率一般要在40kH左右才合适。

楼主:
pwgea朋友: 最近我了解了一下高频磁芯的性能和价格,初步认为选取数十是可行的。关于振荡和变压器电路有何指教吗?

网友A:
用PWM型控制电路在原边驱动.变压器按高频变压器制作要求处理. 我给你发的多功能采集器资料又退回来了.

楼主:
pwgea朋友: 请试着再发一次:lxp258@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