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百特仪表modem远程通信

楼主(2001-09-09):
最近正在调试百特XMJ5260MODEM,根据厂方提供的资料,将modem设成自动应答方式,DTR无效,并将modem 25针接口的RTS,DTR,CD短接。modem与仪表之间采用三线制连接。 采用vb编程通信,拨通modem,但通信不成功。采用计算机模拟仪表时(采用9线制)通信正常。 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1-06-15):
注意modem的情况,此时自动应答应该与所挂设备无关.

网友B:
三线制连接联接MODEM时,由于有线MODEM要求完整的应答信号,所以 通信失败, 如果条件许可,不妨考虑采用无线电台的方式,用 无线电台+无线MODEM,可以实现几十公里的通信距离,而且支持 仪表的三线232或二线485通讯。感兴趣可以联系: 天津安维公司 数据通信部 e_mail: tjanwei@163.net 022-27650023,27414643,(0)13902141270 祁战勇 注:AW1200系列无线MODEM所集成的部分 低速无线远程数据传输系统列举如下: 北京昌平自来水厂 (配接莫迪康PLC) 宁夏银川石嘴山自来水厂(配接ADAM模块和变频器) 宁夏吴忠自来水厂 (配接莫迪康PLC) 北京昌平自来水厂 (配接莫迪康PLC) (上述系统集成商为清华紫光集团自动化中心) 瓦房店市自来水厂(配接ADAM模块/西门子PLC) 海城市自来水厂 (配接ADAM模块) (上述系统集成商为中科院沈阳计算所) 宁夏灵武市自来水公司(配接ADAM模块) 山西朔州市自来水公司(配接ADAM模块) 山东德州市自来水公司(配接RTU单元和智能仪表) 河北迁安市自来水公司(配接ADAM模块和智能仪表) 河北大厂县自来水公司(配接ADAM模块和智能仪表) 天津引滦工程管理处[天津段自动监控] (配接工控机) 国家海洋局海洋技术研究所[潮汐监控] (配接PC104工控机) 天津涉县铁厂 (配接莫迪康PLC) 国家重点工程青铜峡铝厂 (ADAM5000,MSCG组态软件) (上述系统集成商为宁夏恒生天泉公司)

网友C(2001-09-09):
祁先生,有新的资料请寄给我 xq-du@yeah.net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