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力控帮忙!

楼主(2001-09-10):
用计算机控制台达变频器已50HZ运行,按变频器说明书提示通过计算机的COM口发出“C030200010500”,可变频器无反映?(变频器已设置好)   力控作过台达的驱动,能否指教一下? 谢谢1

网友A:
dqsys: 你没有使用正确的数据格式,从COM口发出的数据应该是(设变频器地址为1): "C",03H,01H,"01X",?,"0500"; 其中""内的字符为ASCII码,03H,01H为16进制数;?可以使用除了0~8的字符以外的任意字符. 注意:如果?使用了0~8的字符,同时改变运行状态.

楼主:
谢谢!我已调通了!

楼主:
哪位高手能免费提供GE FANUC PLC软件及资料,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