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右键错误

楼主(2001-09-11):
intouch7.0中只要按鼠标右键就出错,wm会错误退出,请为是什么原因,windows98/windows2000下均有此毛病。

网友:
右键错误,建议安装 INTOUCH 的 SERVICE PACK。 2000 上应安装 INTOUCH 7。1。 如有疑问,欢迎交流。 WONDERWARE 分销商: 上海东隽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021-64383020 ,64280591

网友A:
1. InTouch 7.0不支持Win2000 2. 在Win98上,把VC5.0带的msvcrt.dll,mfc42.dll这两个文件拷贝到InTouch安装目录下,然后把该目录加入你的环境变量Path当中. 3. 你可以在一台没有此问题的机器上去拷贝此两个文件或联系Wonderware办事处得到这两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