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态配置Ioserver

楼主(2001-09-11):
请教大家: 1 Ioserver与Intouch通过DDe连接,Ioserver作为DDeServer端, Intouch作为DDeClient端.在应用中,当关闭Ioserver,再重新启动Ioserver,View不会自动的进行DDe的连接,需重新启动View. 2 Ioserver是否可以动态配置?不如,在View运行中更改Ioserver中PLC地址[用于PLC硬件冗余]。是否可以使用多配置文件?怎样用? 以上问题请高人指教。

网友A:
1. View将会自动连接I/O Server, 时间间隔可以在Special/Configure/WindowViewer/General 中设置。 2. I/O Server目前还不能动态配置。

楼主:
也可以在INTOUCH 中使用脚本函数 IOSetAccessName() 等函数实现。 MAKE里面的脚本函数写的很详细的。

楼主:
感谢wwtech和郭先生.关于Dde的问题,我还有疑问。 在使用View与ioserver通过Dde连接(或在多机中使用Netdde),当Ddeservr端关闭,Ddeclient端数据停止刷新;当Ddeserver重新启动(Ddeclient此时未重新启动),Ddeclient端数据不会刷新。为此,我每次只能手动将Ddeclient重新启动。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1. 你可以等待在Special/Configure/WindowViewer/General设置的时间,系统将自动重连。 2. 你可以在Viewer上调用IOReinitialize函数(7.1版InTouch)重新初始化通信。

网友B(2001-10-29):
可以在脚本里面编程,让INTOUCH定时检查IOSERVER程序是否在运行。 如果IOSERVER程序已经停止运行,则再次运行IOSERVER程序。并重新初始化相关的DDE连接。 以下例子中假设: 使用的IOSERVER程序为:c:\ioserver\ioserver.exe 访问名为ACCESSNAME,IOSERVER的服务名为servicename,标题名为TOPICNAME /////////////////////////////////////////////////////////////////// IF InfoAppActive( InfoAppTitle( "IOSERVER" ) ) == 0 THEN StartApp "c:\ioserver\ioserver.exe"; IOSetAccessName("ACCESSNAME", "", "SERVICENAME", "TOPICNAME"); ENDIF; /////////////////////////////////////////////////////////////////// 以上脚本可在intouch 7.0 /7.1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