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轴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1-09-12):
我刚学习哟!!! 我想问一下,当我在要求两电机同步运转的时候,要用两轴编码器和两变频器的闭环控制,然而听说编码器的输出是数字量,而普通变频器的反馈是模拟量,其中的转换就成了大问题,我不太现实去设计一个单板机来完成A/D转换的过程,还希望各位大虾告诉我怎么用简单的办法解决!!!! 我定感激不禁!!!

网友A(2001-07-25):
变频器的附加选件中有专用于编码器的转接卡,购买相应的转接卡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一种变频有编码器接口,一般的有适配卡

楼主:
哪儿可以买到???

网友A:
你用的是哪家的变频器,旧找哪家了

网友C:
在编码器的输出端外接一个D/A板也可以嘛!

网友D(2001-09-05):
如果电机带变速箱,可在变速箱轴上用接近开关自制编码器输出脉冲,用555等电路转换为电压信号,只是精度不知能否满足你要求。

网友E:
华为TD3000/3100/3300系列变频器均有PG卡(标准配置),方便实现高精度速度控制.VC方式稳速精度可以做到万分之二.开环可以达到千分之二

网友E:
TD2000也自己带有PG反馈接口. TD3000的PG电路很优秀,可以接受各种类型的编码器信号,例如集电极开路,推挽式输出,线驱动等等,通过卡上跳线方便实现,而不需要像其他品牌不通的编码器选用不同的PG卡.另外3100的PG卡可以提供5/8/12/15/24V的输出电压(能力:200毫安).3000系列硬件由于采用四倍频处理,精度更高.

楼主:
楼上的GG: 请给我资料!!! 地址: 哈尔滨闽江小区21栋501室 邮编: 150060 陈俊(收)

网友E:
您好! 可与华为哈办张荣联系(包利科技大厦),办事处有系列产品的详细资料.

网友F(2008-02-02):
有的变频器可扩展PG卡,用那种变频器可以搞定

网友G:
现在有绝对值多圈编码器4--20mA输出的了,可连接PLC+变频
www.gempl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