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张力控制

楼主(2001-09-12):
谁有成熟的张力控制变频器却变频器交替拖动二个电机收卷介质为塑料薄膜xgang@wx88.net

网友A(2001-07-24):
用SIEMENS S7-200制作,可以实现主速度跟随、张力控制、锥度演算、自动预速和定长切割。 联系:st-ya@163.net 杨松

网友B(2001-08-31):
用浮动辊+张力控制+变频器是凹印机成熟的技术,交替拖动二个电机收卷另需加同步电路使两轴线速度同步

网友C:
您好! 我刚刚在江苏做了一个高速度自动分切机的变频器开环张力控制,取代三菱张力控制器,张力控制精度可以在2%,采用华为3300卷绕专用变频器,不需要外部传感器.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网友D:
成熟橡胶压延机双工位卷取工程经验,与你的工艺完全一样。 郑州康创 0371-3836953 3510289

网友E(2005-01-19):
3300本身扭矩控制精度为正负5%,张力控制精度如何实现2%的?

网友F:
可以采用TD-3300变频器,如果精度不高,可以采用开环张力闭环矢量,这样成本最低,不过要看你的张力范围和卷经的大小,电机的大小等,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张力调试难度比较高,你可以打800-820-6510,艾默生免费电话先咨询一下,或者让其提供当地的代理商,先联系一下,先做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