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编程接口

楼主(2001-09-12):
那位朋友有FX2系列的PLC的编程接口的针脚定义。。。

楼主(2005-09-13):
那位朋友有FX2系列的PLC的编程接口的针脚定义。。。那里有啊!俺也正找啊!俺的地址为ZX594007875@126COM或者594007875@SOHO.COM

网友A: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网友A:
上面的看不清,以下以9针串口的接线为例,PLC侧2、3、4、5、8、20、21接PC侧5脚;PLC侧15串2K2电阻接PC侧3;PLC侧16串2K2电阻接PC侧2;PLC侧17串2K2电阻接PC侧7;PLC侧18串2K2电阻接PC侧8。以上是编程电缆制作方法。

网友B(2019-02-09):
官网上找到硬件手册,或者通讯接口定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