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的一种新用法

楼主(2001-09-12):
要求: 输入00H--FFH之间的256个8位数字代码,变频器输出256种不同的速度(频率)。 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在变频器之前加一个D/A转换板,将00H--FFH变为0--10V之间的模拟电压,接入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入端。 各位师傅有没有更高的招,望指点,多谢了!

网友A:
华为变频器为特定行业开了这样一个功能,可能有所帮助: 将变频器的DI定义为速度输入,具体是这样的:取8个DI端子,其中两位用来判断高低位,另外的6位用来接受控制器的二进制信号,假设信号精度12位,分两次给,先给低位,然后给高位,这样变频器对端子读取两次之后,得到一个12位的二进制信号,这个信号就对应了所设定的频率.这种方式主要是国内企业为了降低PLC等的模拟量模块成本,采用特殊的方式(DI)来实现较高精度的速度设定,同时距离可以比较远,抗干扰能力特别强.但给定速度的变化率较慢.

网友B(2004-05-08):
三垦变频器有这种功能。 www.sankenl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