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VAC的问题

楼主(2001-09-13):
在HVAC中,主机有卸载功能或变频功能。如冷却,冷冻泵电机或风柜电机再加变频,会对主机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避免及解决?在HVAC中,如何选温度变送器和压力变送器的点较好,有很多不同情况,总的规律是什么?

网友A:
冷却泵和风机变频不会有影响,冷冻泵变频如泵速降低,冷冻水循环减慢,会使主机过冷,但主机有自动卸载功能,会保护停机。但着并无坏处,只要调整好相关参数,减少频繁起停,适当的停机会更节能。 具体使用方法可向 Danfoss上海办事处 朱乐伊 小姐 索取 VLT6000 HVAC应用手册。E-mail:jzhu@danfoss.com.cn

楼主:
我认为存在的看法有问题,所谓风机水泵变频的话,有可能使主机负载加多,实际节能效果下降。现实中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变频器对电机也可能有坏的影响。至于调参数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实际工况中,频瀪启动是常有的。

网友A:
什么叫有可能? 在传统的变风量(VAV)系统中,供风量是由AHU中的IGV调节的,这使得风机的效率下降,采用变频后,风量由变频器带动风机根据室温自动调节,节能效果自不必说。 在定风量(CAV)系统,因为设计时是按“最坏条件”设计风量的,所以有必要采用变频器控制风机,根据实际使用状况调节风量。 冷却泵变频是依据主机冷却水的回水温度调节泵速,主机的散热量会随负载变化的,根据冷却水的回水温度调节泵速会有实际节能意义。 传统的冷冻水循环系统中在分水器和集水器之间有一差压控制阀,系统实际用水的变化引起的供水管路压力的变化由此阀调节,始终保持供回水之间的恒定压差。采用变频后可省去此阀,供回水管路之间的压差,由压差传感器调节变频器控制冷冻泵的转速来调节,典型的节能场合。 目前HVAC中空调的主机大多有自动卸载,甚至变频功能,以上系统的相互协调都会使主机更节能,而且风机水泵的变频节能是更重要的。 至于“变频器对电机也可能有坏的影响”...#¥%*$#%*...吃饭有可能噎着,古语叫因...废...*%¥#??!! 变频器在HVAC中的应用已非常广泛,可到HVAC相关网站查阅。

楼主:
我认为存在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含含糊糊,不够理性,对于主机负载加多的问题没有分析清楚,对于频繁启动的工况认识不深,对HVAC的本身的复杂性认识不深。

网友A:
My God!...您知道什么是HVAC吗? ...#@#$&*%...1+1=2、1+2=3......人、口、手......

网友B(2006-09-01):
各位大虾,有例子吗?能否给我发一份,我正在用西门子的HVAC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