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方案:井下监控

楼主(2001-09-13):
井下运输系统监控,巷道长1600米,84个采样点不均匀分布,要求本安元件,防爆防潮。井下不能有工控机,只能用PLC。出现问题后简单的停机报警。选用那种总线较为合适。另:若线长4000米或更长,能采用总线方案吗?谢谢各位!!

网友A(2001-07-06):
你好! 我公司是德国专业现场总线厂家,提供本安元件,防爆防潮 IP67级并有IP68级产品,特别是我公司的EXCOM总线式隔离栅产品 适合此方案,并有实例请与我联系,手机:13922162734 徐玉斌 xuyubin@163.net

网友A:
可以用总线方案。你想便宜而可靠吗?请联系:lxp@bj163.com

网友B:
用OPTO22的MISTIC或SNAP I/O可以解决,其产品具有本安防爆特性,而且又具有分布式的特点。 http://opto22.gongkong.com TEL:020-8753-4942

网友A(2001-08-27):
你的信息藏在深宫里,我都找不到了。现在解决了吗?如没有,请告知84个采样信号的类型和速度要求。井下有多少PLC?4000米通信可以实现。

网友C:
西门子PLC和Profibus 总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