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通讯

楼主(2001-09-14):
前辈: 你好,我请教一个问题当我用个人pc何PLC进行通讯时,总会显示有错误,我的硬件配置如下: PLC为s7-300的,适配器为TS Adpter 通讯口为RS232,通讯协议为 PC adpter(MPI), 我的目的是通过个人PC对PLC进行访问,读取PLC中原有的程序,可是 当我连好线后,在smatic manage中建立了一个project,然后upload其 station时,显示连接有错误,我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前辈给以指导. 谢谢前辈

网友A:
老大,如果是TS你就应用TS软件安装时所带的TS通讯协议才能用。

网友B:
TS的 的使用说明书中有详细的使用方法 按照规定的方法做,这类简单的问题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