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
CC-Link

楼主(2001-09-14):
CC-Link有4中类型的站:主站、本地站、智能站、远程装置站、远程I/O站。CC-Link站的类型的划分与站所能处理的数据类型密切相关,CC-Link处理的数据类型有:RX、RY、RWw、RWr、监控数据、信息数据等等。 CC-Link系统可以连接多种站类型的复合方式,以及连接单一站类型的多种方式,即一个CC-Link系统对下挂站的类型没有限制,关于每种类型的站能处理的数据类型和数据量的大小请参照下表:
当CC-Link网络建立起来,必须有1个主站(如PLC或计算机),下面可以挂接远程I/O站(如:远程开关量处理模块、电磁阀等等),远程装置站(如变频器、称重仪等等),智能站(如人机界面等),本地站(如PLC、计算机等等),备用主站(与主站同类型)。

网友A(2007-04-05):
请问一下远程设备站的数据是怎样交换的:比如,我想把1#站D0的数据传至主站的D0,把主站D1的数据传至1#站的D1
主站PLC是Q02的,主站模块QJ61BT11N,1#PLC是三菱FX2N,加上FX2N__32C

网友A:
请问一下远程设备站的数据是怎样交换的:比如,我想把1#站D0的数据传至主站的D0,把主站D1的数据传至1#站的D1
主站PLC是Q02的,主站模块QJ61BT11N,1#PLC是三菱FX2N,加上FX2N__32C
我的邮箱是:wang.bing@liteon.com

网友A:
奇怪了,有这么多访客,竟然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小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