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PLC之间采用什么协议最好?TCP/IP通讯有什么缺点?

楼主(2001-09-15):
我在一个大型项目中需要多个S7 400 PLC之间相互通讯?采用什么协议通讯最可靠?我目前使用的TCP/IP协议来进行通讯,我个人认为该协议用于大型项目的通讯是有问题的?

楼主:
最好的当然是PROFIBUS了

网友A:
你可以与此人联系,手机:13910598421

网友B:
多个S7-400也是一个单一系统,我个人认为,从成熟可靠及工控的实时性强等特点出发,应首选PROFIBUS,TIP/IP最适合不同系统之间信息交换,其实是一种网际协议。

楼主:
PROFIBUS能满足高速数据传送吗?多个PLC组建的大系统,它能胜任吗

网友C:
多PLC组建的大系统,建议还是用以态网。以态网的缺点是如果拓扑结构不合理,网络冲突大,网络效率低。我非常愿意和您进一步切磋。我的电话:010-63446711/63446753/63287091/63284729。

网友D:
Profibus FMS 设计目的就是用于PLC之间的数据通讯的

网友E:
如果此项目有综合布线的话,由综合布线负责提供及保证通讯流量,这样一来,PLC走ETHERNET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