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端口打不开?

楼主(2001-09-16):
我在微机上插了一块研祥的485卡,是PCL745B的,开机后查看系统共有4个com口,但在用时,软件提示找不到com口!! 请帮忙!!谢谢!!!!!!

网友A(2001-05-14):
是不是有个软件设置,我用过8口串口卡,是有设置的

网友A:
首先要看看你的卡上的端口地址和中断号设定好了没有,另外,在WINDOWS中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B(2001-09-16):
745B的2个口不能想MOXA一样供享一个中断,因此设置745B的各口的中断和地址不要与计算机中其他设备相冲突,可使用手工添加硬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