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触摸屏

楼主(2001-09-19):
请叫各位高人:用三菱FX-2N PLC 要同时与三菱A970GOT-TBA触摸屏和上位机 通讯,能做得到吗?需要那些硬件?

网友A:
能,用232扩展口。

网友B:
可以,具体的触摸屏软件到思南工控网址查询,并且选用适配器。

楼主:
多加一个通讯模块即可.

网友C:
可以用FX2N-232BD接上位机,用PLC的编程口连接G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