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历史趋势”,SOS!

楼主(2001-09-20):
各位网友: 操作系统为NT4.0,安装有InTouch6.0,为了能够打印报表,我们安装了Excel2000,当重新启动InTouch时,出现“...minimum memory require 2000k...”按“确定”后不能显示。卸载Excel后,恢复正常。(现在历史趋势也不能正常显示,按照《用户指南》实验多次均未成功),向各位InTouch高手请教是何原因。 山东莱钢集团公司 lky

网友A(2001-07-20):
安装OFFICE97试试,应该没有问题。 你的计算机内存最好有128M,NT4。0 SP5以上。

网友B(2001-09-04):
请和Wonderware(万伟公司)北京代表处 联系:      Wonderware(万伟公司)北京代表处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汉威大厦12B9室      电话:86-10-65612158 65612160 65613851   传真:86-10-65612159

网友C:
操作系统WIN98,计算机为DELL PIII850 SDROM128M 20G INTEL810(集成显卡),INTOUCH 7.0 128点 记录数据不足50个.但是每天的历史数据足足有200M之多,存储7天的历史数据竟然有1.5G,在历史曲线图画面中,无法正常显示曲线(在翻转趋势图时间坐标时,画面中的曲线消失),请教各位大虾,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D(2005-06-27):
可以在winmaker中“特别--历史记录”定义历史记录的间隔,把间隔定义大一点

网友E:
to 工控浪子001: 我的历史趋势在系统刚启动,第一次查看时可以正常显示,但定义的一部分模拟量没有显示(笔已分配),退出后,第二次查看时,就报某一内存地址不能为“read”,历史趋势没有任何显示,请赐教!!

网友D(2005-09-06):
我好象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后来把原来的图全部删除,重新做了一个就好了。原因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