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01-09-20):
本人在使用1个S7-300的PLC控制5个变频器,经常出现最后的2台变频器通信不上的情况,望那位仁兄告之,不胜感谢!!!

网友A:
请使用终端器。

网友B(2004-05-07):
我们这里做S7-200连15台时。也是最后的两台不来。一直想不通。请问 thinkword兄:终端器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用到它?哪能搞到?

网友B:
顶上来。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啊???终端器是个什么东西?来个人说明一下好吧!

???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普遍吗?

网友C:
没有加终端电阻?

网友D:
检查DP 网的接线是否有松动,末段的终端电阻要加,线路不长的话,线路没有松动是没有问题的。我见过五、六条网络,没个都带15之多都没问题。不是大问题。

网友E:
需要接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