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的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1-09-21):
根据现场要求,需要采集一个数据,要求数据变化超过10%时才采集显示,请问在力控中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力控的实时数据库具备小信号切除功能,您需要使用数据库中的累计类型的点。至于数据采集必须实时进行,否则怎么知道过程数据的变化是否超出了10%呢? 如果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给力控的技术支持打电话,力控的技术支持非常到位。

楼主:
因打电话说不清楚。能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如何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A:
当用力控数据库组态程序DBMAN创建新点时,选择累计点类型。在该点类型中有一个参数值为FILTER用来指定小信号切除范围。进入运行后会发现如果现场数据低于小信号切除值时,变化不会被计入累计值。另外对您的问题(“数据变化超过10%时才采集显示......”)仍感到不是很明确,可能不是我所理解的情况,能否来电话沟通:0459-6282900-8096。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 我想在一个报表中显示一个采集量,要求只有变化超过10%时才显示,否则只显示上一次的值。 您所说的累计值,是否指采集数据累加起来的值?

网友A:
您的需求不是我所说的小信号问题,但是在脚本程序中可以实现。比如变量A代表实际采集量变量B用于显示经过处理的值,变量C为一中间变量,则在周期性执行动作中可以执行: IF (ABS(A - B) / C > 0.1) THEN B = A; ENDIF C = A; 前面我所说的累计处理可以处理流量积分累计,不属于您的情况。

楼主:
谢谢! 建议在变量定义时增加“灵敏度”选项,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B(2020-07-10):
引用 网友A:
当用力控数据库组态程序DBMAN创建新点时,选择累计点...

你好 请问力控如何采集工控机上指定路径的数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