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7 plc 的数据高速存入数据库?

楼主(2001-09-21):
如何将西门子S7 PLC 的数据高速存入数据库供二级计算机使用?

网友A:
Wonderware 的IndustrialSQL Server 是不二选择!

网友B:
“高速”:要多高? 利用S7 PLC上的MPI口或增加通讯模块和二级计算机通讯,二级计算机上需要一块相应的通讯卡,数据库和应用程序都在二级计算机上。 西门子的Wincc软件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上是Sybase Anywhere 的数据库。

网友C:
Wonderware InSQL is the best solution, 1. High speed data capture(over 100 times faster than am RDBMS) 2. Reduced storage space(2% of the space required by conventional RDBMS) 3. combined with MSS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