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乙烯精馏过程的先进控制系统

楼主(2001-09-21):
摘 要:针对氯乙烯精馏过程存在的控制难点,使用多变量预测控制软件包APC-Hiecon设计了两个多变量预测控制器,并在低沸塔和高沸塔上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操作平稳度和氯乙烯单体的纯度,取得良好的控制效果和显著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 先进控制 多变量预测控制 氯乙烯精馏 APC-Hiecon 一、 前言 近年来,化工企业生产装置的自动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DCS等获得广泛应用,生产操作和产品质量得到了良好的改善。现在企业开始转向对一些复杂的化工生产过程的控制难题寻求解决方案,在DCS常规控制的基础上,应用多变量预测控制等先进控制手段来进一步提高控制品质,挖掘装置潜力,降低能耗,增加经济效益。 青岛化工厂氯乙烯(VCM)精馏装置在1997年进行了自动化改造,选用浙大中控的JX-300集散控制系统进行控制,改善了精馏操作,对氯乙烯单体的质量有较大提高。由于精馏过程具有滞后大、模型阶次高、动态响应慢、非线性严重、控制变量多、控制回路关联性强、在线测量困难等特点,操作波动大,干扰因素多,常规PID控制难以达到满意的控制效果,往往造成单体的纯度不稳定,从而影响聚氯乙烯的质量,并可造成能耗加大、尾气排放超标、污染生态环境等严重后果。 针对氯乙烯精馏过程存在的控制难题,我们运用多变量预测控制技术APC-Hiecon建立了精馏过程的先进控制系统,并于99年12月成功投入运行,取得了满意的控制效果。 二、 工艺简介 氯乙烯精馏过程是聚氯乙烯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氯乙烯精馏过程通常由低沸塔系统和高沸塔系统构成,在低沸塔中除去轻组分杂质,在高沸塔中除去重组分杂质,其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来自全凝器的氯乙烯、低沸物、高沸物的混合物,经过分离罐汽液分离后,进入低沸塔,在该塔中分离掉低沸物之后,从该塔塔底排出,并进入高沸塔,从高沸塔底排出高沸物,从高沸塔顶得到产品氯乙烯。经过成品冷凝器冷凝后,进入单体储槽。该精馏过程的特点是没有外回流,其回流是通过塔顶分凝器冷却量的控制来调节的。 图1 氯乙烯精馏过程工艺流程图 三、 氯乙烯(VCM)精馏过程的先进控制系统 1. 多变量预测控制技术及软件包APC-Hiecon APC-Hiecon是浙江大学先进控制研究所与法国Adersa公司合作开发的多变量预测控制软件包,其控制算法基础是基于模型的预测控制,即MBPC。其控制策略基于以下三条原则: Ø 利用离散脉冲响应模型表示待控制的多变量过程,该模型用于在线预测。通常该模型离线建立,当然也可以在线辨识。 Ø 根据参考轨迹(相应于过程闭环性能)确定控制策略。 Ø 一般情况下控制不是一步计算出,而是通过一个启发式的计算过程。未来输入按照基于内模的预测输出值尽可能靠近设计的参考轨迹确定。 1)多变量过程脉冲响应模型 APC-Hiecon采用线性模型为内部模型,算法允许存在一定的模型失配。假设模型和过程输出可以用脉冲响应模型取代。则模型输出为 (1) 过程输出为 (2) 其中 指模型, 指过程,下标 指输出, 指控制输入, 为脉冲响应结构参数, 为当前时刻。 过程和模型输出在时刻n的状态偏差为 (3) 过程和模型参数在时刻n的结构偏差为 (4) 以结构偏差最小化为目标,令 ,可得出模型参数变化律为 (5) 一般引入常数T以抑制噪声,同时引入λ调整收敛速度。 (6) 一般取 ; 。由此,建立了有效的结构参数修正的算法。 2)参考轨迹 简单起见,考虑单输入单输出系统。假设常数C是预定的输出, 为 时刻的实际输出值。参考轨迹由上一采样值 初始化并按照某种准则(如无超调、给定时间响应)期望到达设定点C。设计的未来输出可以从预先设置的存储数据中取出或由期望的曲线方程计算出。最简单的(一阶)是 (7) (8) 控制算法要求给出这样的一组未来控制变量:引入控制作用后,内模的未来输出值尽可能趋于设定点。在每一采样点重复这一过程。由于状态和结构扰动以及计算误差的存在,实际过程轨迹一般难以同期望的参考轨迹一致。控制问题变成计算加载于已知无扰内模的所需的控制量:该模型从时刻 到无穷时刻的未来输出值跟踪参考轨迹。 实际过程的未来轨迹和内模跟踪的未来轨迹会因为模型失配而不同。这一问题的稳定性依赖于模型失配程度和需要跟踪的参考轨迹。 3)控制和优化算法 给定了过程模型,如果控制问题的解存在的话,控制算法的工作就是给出控制量使得被控过程的输出尽量跟踪参考轨迹。 (1)在辨识阶段,测量的输入 输出 已知,问题是求出结构参数 。 时刻模型输出 为 (9) 其中 , 。 (2) 当 辨识出后,过程的输出 可以由历史数据获得,未来输出由参考轨迹给出; (3) 输入 由实际的历史控制量给出。给定参考轨迹后,根据约束和目标优化的要求计算出下一步的控制输入。 (4) 为了保证未来控制输入的合理性,可以引入控制约束和执行器限制。举例描述如下: (10) (11) 为了消除控制作用的振荡,实现优化目标,还可以定义内部变量或二级输出约束。举例描述如下: , (12) 根据约束和限制条件,重新计算合理的控制量。如果严格地考虑到约束,理论上所有的未来控制量必须计算出。但实际上,在性能损失不大的情况下,预测时间段可以缩短到几个点。基于以上原则,在给定的约束下计算出控制量并用于下一步的控制。 2. 系统构成 VCM精馏过程的先进控制系统根据VCM精馏装置单元操作的相对独立性,对低沸塔和高沸塔用多变量预测控制软件包APC-Hiecon分别设计了多变量控制器。VCM精馏先进控制系统,把提高精馏过程的操作平稳性、从而提高单体纯度作为该系统控制器的最终追求;保证操纵处于良好状态,在各种因素(原料处理量、组成等)影响时,调整精馏过程达到理想的产品纯度,满足操作约束及设备安全约束,以进一步提高处理量为该控制器的控制目标。VCM精馏过程先进控制系统软硬件组成见图2。 图2 VCM精馏过程先进控制系统构成框图 1) 低沸塔多变量预测控制器 在VCM精馏系统中,低沸塔主要是除去氯乙烯中的轻组分杂质,是典型的二元精馏塔。我们把反映低沸塔处理量和分离质量的变量作为受控变量,如塔釜液位,塔顶温度与塔釜温度。精馏系统中,塔顶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由于本系统中的设备调节能力有限,塔顶压力波动大,通过观察发现,仅从塔顶压力来看,并不真正反映塔内汽液转换情况,为防止塔内发生液泛,先进控制系统中选择了低沸塔压差作为受控变量,而将低沸塔的压力作为干扰考虑。对于低沸塔来说,进料量和进料组分的波动应是最大的干扰,但是本装置中没有相应的检测手段,所以没有引入先进控制系统中。本精馏系统中,由于没有一只流量检测装置,没有一个流量控制回路,所以操作变量就是各调节阀的阀位值。表1 示出了低沸塔多变量系统的受控变量、操作变量、干扰变量情况。 表1 低沸塔多变量控制系统受控变量、操作变量、干扰变量 受控变量(CVs) 操作变量(MVs) 干扰变量(DVs) CV1 低沸塔液位LT_401 MV1 低沸塔过料阀位 DV1 低沸塔压力PT_420 CV2 低沸塔顶温度TT_453 MV2 低沸塔顶冷凝阀位 CV3 低沸塔釜温度TT_452 MV3 低沸塔釜再沸阀位 CV4 低沸塔塔压差DPT 2) 高沸塔多变量预测控制器 在VCM精馏系统中,高沸塔用于脱除重组分杂质。重组分杂质从塔底排除,而塔顶输出为纯氯乙烯单体。对于高沸塔先进控制系统,主要选取质量指标为受控变量,主要是高沸塔顶温度和成品冷凝器温度,同时为了稳定高沸塔的处理量,将高沸塔的液位作为受控变量。低沸塔的塔底输出为高沸塔的进料,低沸塔对高沸塔的最主要的影响是过料量,多变量系统中将过料波动作为干扰变量,由于过料流量没有检测手段,因此直接用过料阀位值来构成多变量控制器。高沸塔也没有流量控制回路,多变量控制器的输出为调节阀的阀位值。 表2 高沸塔多变量控制系统受控变量、操作变量、干扰变量 受控变量(CVs) 操作变量(MVs) 干扰变量(DVs) CV1 高沸塔液位LT_402 MV1 高沸塔釜再沸阀位 DV1 低沸塔过料阀位 CV2 高沸塔顶温度TT_454 MV2 高沸塔顶冷凝阀位 CV3 成品冷凝温度TT_455 MV3 成品冷凝阀位 3) 先进控制系统的工程实现 VCM精馏系统Hiecon多变量预测控制的工程实施主要有以下过程: Ø 功能分析:主要对VCM精馏过程工艺和常规控制状况深入了解,合理选择MV, CV, DV和AV(辅助变量)。其中干扰变量的选择标准一般是:如果干扰变量影响小或者频率低,则可以忽略;干扰变量影响大而且快,则尽量想办法作为操作变量考虑;干扰变量如果影响慢而可测则是较好的DV。 Ø 过程实验:测试信号应用于过程输入以便得到估计模型参数所必需的数据。一般加入的测试信号形式为: 在做第一次阶跃响应之前要等待一段时间以确定以前的变化不会影响当前的实验,加入短阶跃的目的是了解响应的

楼主:
王朝辉:你好! 我对你做的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想进一步深入了解一下。因为由于网站上图片全部没有。无法理解你的方案。请给给我发一份较详细的好吗?

网友A(2004-03-31):
zhangfengyi同志你好: 如果你需要了解先进控制与优化控制技术,获取资料,请打电话:0551-5329789-4012、4013或13329012016。 中国科技大学工业自动化所(科大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于先进控制与优化控制技术应用的单位,在化工、石油、电力、化肥拥有成功业绩,其PID自动整定软件、GPC广义预测控制技术和优化控制技术在国际自控联享有盛名,应该比目前市面上的自动化工程公司实力强些。况且我们使用的软件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无论在价格或性能都比Adersa公司更适合中国国情。 科大自动化所 张俊年 电话:013329012016 传真:0551-5329568

网友A(2004-08-05):
PID自动整定软件在催化裂化装置上的应用 摘 要:本文在简要介绍了催化裂化装置后,阐述了PID自动整定软件在催化裂化装置上的应用。PID自动整定软件的应用,对装置的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催化裂化装置,PID自动整定软件,UXL集散控制系统 1 前言 催化裂化是重质油轻质化的一个主要炼油工艺,催化裂化装置已成为我国炼油工业的支柱[1]。催化裂化装置能否能安全、平稳运行,直接关系到装置经济效益的好坏。为保证催化裂化装置的安全、平稳运行,除了加强管理外,采用计算机技术和先进控制技术十分必要。某催化裂化装置采用UXL集散控制系统控制,常规控制器为PID控制器,但部分控制回路由于工艺复杂,在加上控制器参数整定不十分理想,所以运行并不十分平稳。但人工整定PID参数十分费时费力,迫切需要PID参数的自动整定。 2 PID自动整定软件 PID自动整定软件AtLoop[2]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系研制开发,可用于各种计算机控制系统PID控制器参数的自动整定。AtLoop由三个软件构成:相关系数辨识法PID自动整定软件(简称CCPID)、自适应PID(简称STPID)和继电反馈法PID自动整定软件(简称BBPID),分别适用于不同知识背景的用户和不同特性的控制回路。 CCPID针对工艺技术人员和操作工设计,使用运行简单,不懂辨识和控制算法的人员通过简单培训也能使用。软件首先采集系统闭环的输入/输出数据;并用实际的输入数据激励模型,然后计算实际输出和模型输出的相关系数,不断调整模型参数,采用坐标轮换法搜索对应于相关系数最大值的数学模型;PID控制器参数整定是极小化误差平方和控制量增量平方的和的累积和所组成的二次型性能指标。 由于建模和PID参数优化整定工作都是离线进行的,软件不对过程施加任何干扰。这种方法即使在回路噪声十分强烈时也可以获得较好的整定效果。 与传统的系统辨识算法不同,我们独立开发的相关系数辨识法更强调通过曲线拟合的思想建立系统的数学模型。相关系数辨识法建模的原理如图1所示。其基本原理和工作思路为[4]、[5]:采集回路实时运行数据,得到控制量 和系统输出 ;数据采集完成后,经过有效性检验和必要的处理,用控制输入序列 激励数学模型,得到模型输出 ;软件给出11种模型结构供用户选择,缺省值为一阶惯性加纯滞后模型;模型结构确定后,对一组模型参数可以得到一个模型输出序列 ,计算系统输出与模型输出之间的子样相关系数 : 子样相关系数越大,系统输出与模型输出曲线拟合效果越好;采用坐标轮换法[6]取对应最大子样相关系数的模型参数,做为系统的数学模型参数。 2.2 PID参数最优整定 PID参数整定的目标函数是极小化如下二次型性能准则: 其中: 为权重因子, ,缺省值为 , 对应紧控制, 对应松弛控制; 是过程增益估计值[4]; ; , 为参考轨迹, 为模型响应; 为评价域, 为离散化采样时间, 为开环系统 过渡过程时间。 目标函数计算时,如果闭环系统不稳定,采用时域法;如果稳定,采用频域法[7]。采用Hooke-Jeeves模式搜索法优化PID参数[6]。 图1 相关系数辨识法原理图 图2 自适应PID原理图 相关系数辨识法在采集对象的输入输出数据后,离线进行建模、PID参数优化整定的工作,不对过程施加任何干扰。这种方法即使在回路噪声十分强烈时也可以获得较好的整定效果。自适应PID在线进行模型参数辨识和PID参数优化整定工作。辨识程序可以跟踪对象的缓慢变化,实时地完成模型更新、PID参数重新优化整定的工作。继电器反馈法对过程施加方波测试信号,根据测得的对象临界振荡周期和临界增益设计最优PID参数;可以快速的给出整定结果,适用于大批量回路的初始整定。 AtLoop PID自动整定软件有多个版本,小型机版本用FORTRAN 77J开发。微机版本用Quick BASIC开发,在DOS环境下运行,现已开发出Windows 95运行环境中的Visual C++版本。 AtLoop在丙烯腈装置、工业锅炉、焦化装置、丁辛醇造气装置等多套化工装置上应用了多年[2],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应用环境 某催化裂化装置是一套老装置,90年代初进行了计算机改造,采用日本横河公司的UXL集散控制系统控制。UXL集散控制系统界面友好,操作简单方便,但系统投运后并不尽如人意,许多回路不能平稳运行,有的甚至长期打在手动状态。厂方通过有关途径和我们达成合作意向,在该装置上应用AtLoop PID自动整定软件。该装置的UXL集散控制系统由4台操作站(MOPS)和4台现场空制站(MFCD)组成,其硬件结构如图1所示: MFCD 1# MFCD 2# MFCD 3# MFCD 4# RS81 MOPS 1# MOPS 2# MOPS 3# MOPS 4# 图1 UXL集散控制系统硬件结构图 UXL集散控制系统的1号操作站(MOPS #1)的选择插件槽中配有RS81,RS81为遵循EIA RS-232C协议的4通道串行通讯接口卡,1号操作站通过RS81和PC机相连接。另外UXL的操作站上配有实时多任务BASIC,在1号操作站上占用一个BASIC进程XLSDATA,负责现场控制站的数据采集,再利用RS81卡第三口(PORT 3)和AtLoop PID自动整定软件实现双向通讯。XLSDATA可根据需要预先启动。AtLoop在PC机的DOS环境下运行,通过RS81向XLSDATA发出数据采集命令,并接收XLSDATA发送的过程数据。AtLoop获取的过程数据以数据文件形式存贮于PC机上。在数据采集完成后,可利用相关系数法进行建模和PID参数优化整定。得到最优PID参数后,为保证装置安全,最优PID参数经车间技术人员确认后,再实际投运。通过比较整定前后回路的控制效果或通过阶跃测试检验最优PID参数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4 软件应用 软件实际投入应用时,从稳定装置生产,提高装置的自动控制水平出发,同时考虑到回路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由车间同志指定需要整定的回路。整定的回路包括流量、液位、温度和压力等各种过程量的控制回路。这些回路有一部分为串级回路,或者整定前一直未能投自动。 表1为部分回路整定前后的PID参数及整定效果: 表1 回 路 原PID参数 整定后PID参数 整 定 效 果 FIC-202 分馏塔一中回流流量控制 350, 200, 0 260, 140, 0 由手动改投自动 FIC-211 分馏塔二中回流流量控制 250, 80, 20 144, 120, 0 阶跃测试平稳无超调 LIC-207 蒸汽发生器汽泡液面控制 30, 60, 0 200, 250, 0 运行平稳 LIC-302 解析塔塔釜液面控制 30, 12, 25 300, 200, 0 运行平稳 TIC-301 稳定塔第二层塔盘温度控制 25, 150, 1 250, 900, 0 由手动改投自动 PIC-303 稳定塔热旁路压力控制 20, 1800, 3 215, 800, 0 运行平稳 5 结束语 应用AtLoop PID自动整定软件,改善了催化裂化装置的操作稳定性,提高了装置的自动控制水平,对装置提高产量,增加装置处理能力,减少能量损耗,延长设备寿命,降低工人劳动强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陆庆云,流化催化裂化,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1989 [2] 吴刚、薛美盛、张志刚等,AtLoop PID自动整定软件包-原理与算法,控制理论与应用,已录取待发表 [3]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AtLoop PID自整定软件包开发和应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1993 2.1 相关系数辨识法 3 自适应PID 自适应PID算法由模型参数辨识、辨识监督级、PID参数最优整定、控制器监督级等四部分组成,原理如图2所示[8]-[10]。本软件既可以用作一次性整定工具,也可以进行在线自校正PID控制。整定过程中不需要对回路施加任何扰动,并可以在闭环/开环状态下运行。 3.1 自适应PID算法 假设单输入单输出系统在稳态工作点附近可以用CARMA模型描述: , 为过程纯滞后, 为采样周期。 采用带遗忘因子的递推增广最小二乘法在线估计模型参数。模型结构参数由用户设定,软件给出缺省值。 参数辨识收敛后,PID参数优化的目标函数和方法与相关系数辨识法相同。 3.2 监督级 AtLoop软件包设置了智能监督级,保证软件的正常运行。监督级包含一系列规则、判断、推理、决策等,是设计者经验和知识的总结。以自适应PID软件为例,设计了辨识监督级和控制器监督级[8]、[10],其目的分别为:保证辨识的正常运行,判定参数估计是否收敛,以及收敛结果是否有物理意义;判断最优PID参数是否满足安全性的要求,决定是否投入最优PID参数,以及投运后控制效果评价与监督。 构造强有力的智能监督级是保证先进过程控制软件和操作优化软件长期、安全、有效运行的前提。由于被控对象和任务不同,最终构造监督级的原则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AtLoop是一个通用软件,应用对象千变万化,因此只能初步构造智能监督级。 3.2.1 辨识监督级 辨识监督级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保证辨识的正常运行,包括数据滤波、数据处理和信号激励性检验,以及 矩阵正定性的检验和保证,详细情况见参考文献[10];第二部分是辨识收敛情况的判断和处理,包括参数收敛性判断和收敛结果的检验。 由于无法知道参数真值,所以通过估计参数的波动范围来检验参数的收敛性。参数收敛后,寻优得到一组PID参数,投用后如果控制器监督级判断实际控制效果改善,则认为第一次收敛成功,将模型参数赋给后备值。以后,由于系统运行渐趋平稳,信号持续激励性减弱,收敛性判断更加严格。 第一次收敛判定条件:连续20个采样周期, 参数波动都在 以内(相对值), 参数波动都在 以内(相对值),则认为辨识收敛,将20步估计的平均值作为参数估计值。 第二次及以后的收敛判定条件:连续40个采样周期, 参数波动都在 以内(相对值), 参数波动都在 以内(相对值),则认为辨识收敛,将40步估计的平均值作为参数估计值。 辨识收敛后,还要判断收敛结果的正确性,即所得模型是不是对象的合理描述。这一点,对特定的系统容易实现,对不同回路则很难。 首先,大多数石化过程不包含不稳定极点,极个别特例则属于很难用PID控制好的回路。因此,模型如果包含不稳定极点,则认为辨识失败。 其次,判断稳态增益是否合理。正过程的稳态增益应大于零;反过程的稳态增益应小于零;增益的绝对值应满足:1/20 稳态增益 20。如果违反这些条件,则认为辨识失败。 再次,判断模型时间常数是否合理,即:3 时间常数 1000 。 如果辨识失败, 矩阵赋初值 ,参数向量赋后备值,重新辨识;如果辨识成功,将参数估计值送PID最优整定模块。 3.2.2 控制器监督级 控制器监督级要保证寻优过程的正常运行,判断最优PID是否满足安全性要求,确定是否投用最优PID,投用后实际运行效果评价与监督。 寻优过程中,首先必须保证PID参数不能超出约束范围;其次,要设计一组合理的PID初值;再次,根据闭环稳定性检验,确定选择目标函数计算的时域法或频域法。 寻优结束后,必须判断最优PID是否符合安全性要求,例如:闭环稳定性、稳定裕量、参数是否越界等。 最优PID投用后,要判断实际运行效果是否比原PID控制有所改善,否则要切换到原参数。 4 继电反馈法 在回路中插入一个具有继电器特性的非线性环节,使控制量产生有限振幅的波动;当振荡稳定后,计算波动的周期和幅值,并估计系统临界振荡周期和临界增益;利用改进的Ziegler-Nichols公式设计PID参数[1]、[11]-[15]。继电反馈法适用于纯滞后较大、非线性较强等特性复杂的回路。软件包括测试和PID参数设计两部分。 4.1 继电反馈信号测试 测试过程包括继电信号的产生和施加、波形检测和计算两部分。测试时系统结构如图3所示。 为带滞环的理想继电器,使系统产生持续的有限幅度的振荡,其特性如图4所示, 为滞环宽度, 为幅值; 为积分环节,使系统仍然保持一定的调节作用。 图3 继电反馈法系统结构图 图4 带滞环继电器特性 记录20个采样周期的过程运行状况,将输出滤波、平均后作为设定值,滤波、平均后的控制量作为初值。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减少对过程的扰动。继电器信号的产生如下所示: 误差信号 。 继电器输出两次切换之间为一个 波(半波),当连续三个 波(半波)宽度相差不超过平均值的 时,则认为振荡已经稳定。采用过零检测方法,计算波动周期 ;采用面积来估算波动幅度。这种方法可以减少干扰噪声的影响。 波动幅度 一个波动周期 内 的面积 4.2 临界振荡周期 、临界增益 的计算 图4所示带滞环继电器可以用描述函数分析。考虑到图3的系统结构,非线性环节和积分环节的综合增益为: 当系统产生高频振荡时,不失一般性,对象可以用积分加纯滞后模型近似: 可以得到临界振荡周期 和临界增益 : 著名的Z-N公式(临界比例带法)最大的贡献或许是:根据最少的对象信息,如何设计较好的控制器。在工业环境中,很少采用Z-N公式整定PID,一个重要原因是:依照这种方法得到的控制器控制作用太强。因此,我们给出修正的Z-N公式整定PID参数。 算法中给出了一个用户可以调整的权系数 。以PI调节器为例,权系数 与增益裕量 和相位裕量 的关系为: (13b) 其中: ,缺省值为0.1; 趋近于0时,对应紧控制; 趋近于1,对应松弛控制。 此时,依下式计算PI参数: (14) 当 时,所得结果近似为Z-N公式。 5 软件的工程化设计 按照软件工程的思想,AtLoop软件包文档编制与编程同步进行。软件采用结构化设计方法,自顶向下和自下向上结合,模块化的积木式结构易于修改、扩充和理解[3]。 软件有两种版本,小型机版本采用FORTRAN 77编程;微机版本最初采用Quick BASIC编程,现已用C++语言移植到Windows 95下运行。 为了使AtLoop能够在各种系统下运行,我们研制了Honeywell的TDC-3000、横河CENTUM和 、DEC的VAX-4000系列、横河YEWCOM 7000、日立HIDIC-80等与微机的接口软硬件。 6 应用举例 AtLoop软件已经在几个大型工业装置上连续运行了五年时间,使用对象包括乙烯、催化裂化、丙烯腈、丁辛醇造气、工业锅炉、造纸机、加热炉等装置。 采用相关系数辨识法整定了四效蒸发器压力控制回路。图5为整定前运行曲线,压力波动剧烈,经常违反工艺约束。图6为整定后运行曲线,压力控制平稳。该回路的良好运行对整个四效蒸发器的平稳起了很大作用。 采用自适应PID整定和控制了氨汽提塔塔釜液位。图7为自适应PID初次投入时的运行曲线。图8为一年后的运行曲线。 采用继电反馈法整定了吸收塔吸收水温度控制回路。该回路纯滞后很大、增益很小,并伴随严重的非线性和时变特性。工艺要求控制在4℃到8℃之间。图9为整定前运行曲线,温度波动大,经常违反约束。图10为整定后运行曲线,温度波动长时间不超过0.5℃。该回路的平稳运行,对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关系甚大。 AtLoop PID Auto-Tuning Software Package ---- theory and algorithm WU Gang, XUE Meisheng, ZHANG Zhigang and SUN Demin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USTC·Hefei, 230026, P. R. 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PID Auto-Tuning Software Package----AtLoop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AtLoop can be applied for the auto-tuning of PID controller parameters in kinds of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s and other computer control systems as well. The software packag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each of which is suitable for different users and control goals. AtLoop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several large-scaled industrial apparatuses for five years. Key words: PID regulator, PID auto-Tun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daptive PID, relay feedback, advanced process control, system identification

网友A:
我们有两项技术对于石油化工仪控人员是很好的工具,一是PID自动整定软件;二是GPC广义预测控制技术,在常减压装置、丙稀腈、催化等装置上得到很好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欢迎广大石油化工朋友来电来函探讨。 科大自动化所 张俊年 技术咨询专线:13329012016 e-mail:zhangjunnian2004@163.com

网友A:
各位用手机通话的时候顺便也让美国人发疯一下. 首先强调,这不是开玩笑! 美国每时每刻都在通过卫星监听我国的无线通讯.还不断派飞机装载高灵敏天线,抵近我国 边境线监听卫星收不清的小功率信号.能清晰地监听沿海城市的无绳电话和手提电话.但对于 巨大的通信内容,依靠监听人员一个个听是不可能的,只能用计算机来处理.他们设定了若干 关键词,只要通讯内容中出现了所设的关键词,电脑就会自动录下全次通讯内容并提醒有关人 员审听.在这里建议各位在大家使用手机或接听拔打手机等无线通汛工具时,不要采用常用的 : 你好,再见,谢谢等,而用" 潜艇出动,导弹发射,解放台湾" 等美国所设的关键词代替. 这样的话,它就是再增加一百倍成本也难用人工听完中国大陆庞大的通话内容. 顺随告诉你 :在你和情人说完情话后,加上一两个关键词, 如: 本拉登或是轰炸台北等,在几十年之后可 能会在某国档案中找到你今天的情话录音.如果你约会的话,建议采用如下格式:两拐两拐,我 是洞妖,你的方位 你的方位...洞妖洞妖,我在你左翼,我在你 左翼...洞妖明白,洞妖明白 ,现在赶往 预定地点集结待命...两拐明白...然后学校大门左边的两拐和右边的洞妖一起走 向马路对面的à-酒馆..美国侦察机上的监听人员会拼命记录,并竭力继续追踪... ..多过瘾 !!请转载,转载,再转载!让地球上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谢谢,拜托!

网友A:
搞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清华的学弟发来的。

网友B(2006-05-07):
先进控制:Advanced Process Control简称:APC
详细内容见:

http://www.cipstc.com/bbs/read.php?tid=2777

http://www.cipstc.com/bbs/thread.php?fid=2

网友C(2006-12-21):
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公司原来VCM精馏也是用的,

网友D:
VCM精馏自动控制采用先进控制可以取得较好的控制效果,但系统过于复杂,未能在DCS中实现,AtLoop需通过软硬件实现与DCS相联。我公司用了一套VCM高低沸塔的多变量解耦控制算法在DCS实现,投运后效果很好。不知同行是否还有对VCM精馏控制还有些什么好的控制算法没有。

网友E(2009-06-01):
好像是一本书上所用的一篇文章,关于APC的东西,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F:
楼主像是专业实习过的,写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