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PCNSS网卡

楼主(2001-09-22):
早就听说PCNSS网卡已经停产,如果我开发系统中的PCNSS网卡坏了,是否可以用PCLTA网卡来代替,如果不行,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可用PCNSI替代,但需换EPROM

网友B:
可以采用吴志扬的办法。 同时可以向代理商或北京代表处联系有关问题。 ECHELON nodebuilder开发平台的接口卡将要采用目前的PCLTA-10/20等卡,这样就可以通用一个接口卡了。无论做节点开发,还是系统监控等--- “一卡通”

网友C:
听说有人有库存的PCNSS卡,但价格可能较高。

网友A:
不知什么时候,nodebuilder采用PCLTA-20卡,Echelon的动作总是很慢,新Neuron芯片到现在也没看见。

网友A:
我也没有看见。Echelon忙什么呢

网友D:
我的NODEBUILDER开发工具安装后,PCNSS卡却总是不能连上,它的黄色的LED在不停的闪,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帮忙解决以下。

网友B:
一般是中断问题。lonworks论坛中有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请查看。 另外,可以同代理商或echelon北京代表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