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征方案:水闸

楼主(2001-09-22):
各位专家,求教一个近期河流水闸(三个闸,十一个闸门)泵站(两台水泵),远期水库河流水闸(七个闸)泵站(六台)的自动控制方案,河流长12公里,水库8平方公里(周长40公里),要求各闸按设定的运行方案自动运行(主要是防洪排涝和引水要求),近远期相结合。

网友A:
没做过。谈点想法。我觉得闸门和泵站的控制功能很简单,但要求高度可靠,建议采用电力线,电话线,专用现场总线三重冗余的系统结构,土建施工中一并把线下好。谈到自动控制,是不是要自动接受上下游各监控站自动发来的,包括水位,流速气象等在内的汛情信号呀?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谁优先?

网友B:
目前的产品技术和控制技术对你的问题很容易解决,问题是看你的投资方案,而不是技术方案。投资方案决定或限制技术方案。即技术方案可以有多种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感谢天衡和pwgea两位老兄不吝赐教。先回答天衡问题,所有控制均集中至中央控制室,各闸现场有人,现场手动控制优先,控制参考信号主要有水位,流速,流量,水质等。整体控制目标有水位,水力冲淤防淤,水质等。pwgea:投资大中小如何?

网友B:
投资大中小决定采用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即投资不同技术方案不同。按你上面说的,至少有有线和无线方式两种。就地控制和远程控制两套并存,两者又有不同方案等。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这个流量可不大好测哦,:) 我们做过上海外高桥泵站。

楼主:
上海外高桥泵站是不是排涝泵站?我听说上海机场的排涝系统做得很好。流量在线测量不难吧,每个闸有流量曲线,算一算就行了。 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帮忙介绍一下。

网友C:
请到自由论坛看看天津祈占勇先生提供的MODEM方案。

网友D:
我公司愿意提供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方案,各闸可以单独运行,也可以集中控制与协调。如有意请于010-64711927 北京诺安沃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先生联系。

楼主:
我说的这事说说还行做起来挺难的,希望专家们多给建议。

网友A:
我觉得对现场手动控制应该自动记录,自动控制应反馈控制结果。

网友E:
有没有考虑采用无线的通讯方式,各个点分散控制,由控制中心对个点实行实时监控,而在各点可转换为手动控制,中心亦可以对各点实现远程控制与个点的自动与手动控制。 若有必要,可与我联系 littlelionlin@21cn.com

网友F:
我公司代理美国MDS数传电台,曾经作过不少的水利方面的项目,其中可以选用MDS X710或MDS Elsie系列的产品,可以做到点对多点的数据采集及远程控制,由中心站对远端个点分别进行控制。其实时性较好,收发转换时间一般在7ms,无线速率在9.6k或19.2kbps,其后期扩展空间较大,易于维护,施工周期短。 如有必要,可与我联系:chenbaojun@nodes.com.cn 电话:010-68472138,68472139转621 手机:13801272077

网友G:
我们同意PWEGA的观点,即从技术角度而言不存在问题,我们已实施过多项类似工程,可以提供不同层次的解决方案。如果有意向,请联系:0571-88062078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和专家。请与我联系,0511-5281985-8078 朱 请江苏大学的朋友给我个电话,我打过去转不到。

网友H:
我是江苏大学流体中心的科研人员,如果想得到我们多年从事大型泵站和闸门的综合自动化的经验请与我们联系。linxk3@263.net 8780282 东亚水力联合工程公司。

网友I(2004-05-29):
我正在做一个由三眼井供水,再通过加压站的加压泵向用户供水的小型水厂的设计.我看在控制要求方面和你说的有点相似,在控制系统方面自动,手动可选.水源井与加压站的联络控制信息采用无线电方式,均用PLC编程自动控制的,详细方案联系 邮箱:yuanying0011@sina.com

网友J:
我随便问问,楼上用的水泵电压,功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