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702手持编程器是否可以在 S7-200第二代产品上使用?

楼主(2001-09-22):
PG702手持编程器是否可以在 S7-200第二代产品上使用?若不能,应采取哪种方式?

网友A(2000-09-04):
不可以,第二代产品必须用PC机进行编程。

网友A:
可以,但是有一些指令(第二代特有的)不能使用。

网友B(2001-09-22):
完全可以但有些新指令要用补充手册上的方法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