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抓斗吊车上的应用

楼主(2001-09-26):
我单位20t吊车使用频繁、故障率太高,想改变频,但难度在卷扬(主钩)和开闭(副钩)力矩和速度配合上,请此方面专家和经验者指教,能承担项目者请速联系。

网友A:
要用PLC和变频器配合控制才行,要点是:PLC控制动作状态及配合。变频器控制速度和动作,要做好合适的调速比和合适的制动功率。变频器选高性能矢量控制型或起重机专用型,前者比后者价格便宜一些。

网友B:
请问吊车用电机是哪种类型的?

网友C:
1, 拖动系统 1. 1变频器的选用 本系统选用变频器均为深圳华为公司生产的高性能变频器,其中主、副提升用变频器采用华为公司的矢量型变频器-----TD3000,该变频器可以保证在零速时输出200%的转矩,从而保证主、副提升系统在启动时有足够大的启动力矩,以及在停车时不产生“溜钩”问题。为了保证足够的启动和运行力矩,主提升系统的变频器放大一个等级,如:采用110KW变频器带90KW电机。 由于大、小行车的启动和停止没有主副提升系统的高要求,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大小行车的变频控制系统采用华为公司的通用变频器------TD2000。 制动方法 本系统采用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和直流制动组件把运行中的大、小车和吊钩迅速而准确地将转速降为“0”(使他们停住)。但对于吊钩,常常需要重物在半空中停留一段时间(如重物空中平移),而变频系统虽然能使重物停住,但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如出现瞬间停电),可靠性不能满足安全要求,因此,对于主副提升系统,利用电磁制动器进行机械制动仍然是必须的。 2, 变频调速系统的控制 1. 1动作控制 桥式起重机控制动作包括:大车的左右运行和速度档次;小车的前后运行和速度档次;吊钩的升降和速度档次,所有这些,都通过PLC进行控制。 1. 2防止溜钩的控制 在电磁制动抱住之前和松开之后的瞬间,极易发生发生溜钩。所以必须采用以下控制方法: A, 在重物的停止过程中: 1) 设定一个“停止起始频率”F1,当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下降到F1时,变频器发出一个“频率到达信号”,发出制动电磁铁指令。 2) 设置一个维持F1的时间T1,T1的长短应略大于制动电磁铁从开始释放到完全抱住所需的时间。 3) 随后,将变频器的工作频率降为“0“。 B, 重物升降过程的控制 1)设置一个“升降起始频率”F2,当变频器的工作频率达到F2时,将暂停上升,保证变频器已能控制住重物的升降而不会脱钩时,松开制动电磁铁 。 2)设定一个F2的维持时间T2,T2的长短应略大于制动电磁铁从通电到完全释放所需的时间。 3)随后,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上升至工作频率。 以上是我们在武钢的一个起重机控制项目的经验,可以参考。如果改造,我们可以联合。 联系:深圳市兴合实业有限公司(华为内部创业公司) 电话:0755--6062482、6073758 联系人:王志荣、杨文东

网友D:
ABB有专用于提升行业的变频器(ACC600系列),我有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TEL:024-22791619,22791910 FAX:22790250) 在使用方面“大连起重机厂”是行业专家,可与他们联系。 联系方式如下:0411-4604934-2975,13942679781(回经理) 沈阳市嘉瑞电气有限公司

网友E:
thinkword:华为变频器有在零速时输出200%的转矩吗?而且你前面说:该变频器可以保证在零速时输出200%的转矩,从而保证主、副提升系统在启动时有足够大的启动力矩,后面又说:为了保证足够的启动和运行力矩,主提升系统的变频器放大一个等级,到底该保证哪一个?

网友A:
请thinkword把华为变频器有关“可以保证在零速时输出200%的转矩”的说明原文传上来。

网友F:
我是华为td3000项目组的,td3000在转矩方面的指标做的是业界最优秀的,可以提供200%的零速度力矩.这在电梯,起重等行业有特别的意义.td3000上市以来在电梯,港口机械方面又非常成功的应用案例.至于需要放大一档使用,主要是考虑降额使用.

网友E:
转矩方面的指标做的是业界最优秀的....主要是考虑降额使用...#$@!&*%?....我矛盾!?

网友A:
吹的有点过分了吧???????

网友F:
存在: 大家可是看看业界其他变频器的转矩指标,200%零速度转矩应该是最高的,一点不过分.我们采用特殊的机组和世界主要著名变频器做过对顶试验,看看谁拉过谁.从转矩指标来看,3000非常优秀.举个例子来说,在2.5M/S的高速电梯上,有些品牌需要放大一档使用,1:1匹配启动特性就不太好,这是因为启动扭矩偏小.在驱动电梯的时候,3000/3100就不需要放大功率使用. 降额的概念和这个一点不矛盾,主要考虑的是设备在温升等情况下的寿命.例如在变频器开发过程中,对所有硬件的选用都有降额的要求.11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一般在25A以下,但是变频器的模块用75A,除了考虑过载之外,还有就是降额.许多工厂在关键的工位,例如一台关键的75KW阻燃风机,可能会选用90P的变频器去拖动.不是说75KW的带不起来.而是考虑让它负荷轻一点.在高海拔地区,或者环境温度过高的场合使用变频器,几乎说有 的厂家都会建议用户降额使用. 有问题可以交流.希望大家成为朋友,共同提高.

网友A:
1、变频器说明书中大多有200%零速度转矩的指标,但它只说明它具有所谓的"挖土机特性",而且是瞬间的,如30秒.实际上用户并不能用这个指标来确定他需要的负载能力.这个问题就好比低压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是380V, 而电气制造商标注的是500V是一样的,用户是不能将其500V的标注作为选择工作电压的依据的. 2、楼上的朋友做的试验我也相信,但那是在做实验室试验呀,并不能代表你实际就能在现场达到这种效果,现场影响因素远远大于你做实验的那种环境,因此依此说明不了问题,连同上述1,你第一段的说明和结论有些牵强。再者,“扭矩”这两个字,在这利用的不恰当。 3、朋友的第二段说的理由是那个模块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必须这样做,使用过电子元件的人都有相同体会。因此依此来解释降额使用的问题有些误导的嫌疑。 4、总结上述,建议不要说“指标做的是业界最优秀的”,实际上,谁是最优秀的,业界人士都知道,你不说也知道,不是,说了也白说,人家不信。

网友F:
pwgea: 你好!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首先我的上述解释是针对9.6"存在"的疑惑,他对降额和转矩需要保障那一个有些疑问. 不是所有变频器都能提供足够的低频转矩,如果说"大多有200%零速度转矩",这点不能同意.市场上主流型号变频器,有部分可以达到150%/0hz,有部分可以达到180%/1hz,变频器的低频转矩提高一点点都是有较大难度的.当然,你说的对,这个指标可以持续的时间是有限制的.但在现场的应用中,有很大意义.比如一些给料机,提升负载,在启动的一瞬间,需要提供相当大的转矩才能把负载拉起来,一旦转起来,电流会下降.而变频器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每安培电流的出力,把变频器容量放大,肯定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显然这不是好办法.我举电梯的例子,因为电梯需要兼顾效率和舒适性要求,对启动的要求很高,但这个过渡过程时间很短,这时变频器的低频转矩如果足够大,就可以平稳高效的驱动轿箱(特别是高速梯)加减速度. 如果不够,在高速电梯上,有些品牌是通过放大变频器容量来实现的.这种放大,是技术要求,严格来说不能说是降额. 关于降额,模块降额是一个方面,针对整机,工业环境中,用90kw变频器驱动75kw电机的情况很常见.在一个工控系统中,变频器可以视为一个"器件",因此很多用户会对一些关键的设备可能会提出放大一档.我感觉这里面其实也有一点点心理的作用.其实在额定的工况下(用户手册说明的条件下),不降额是完全可以的. 实验室做的指标是模拟真实的环境.在现场的应用也达到了这种效果.我想基本可以说明问题.事实上,每家机器各有所长,低频转矩指标高一些并不奇怪.当然,我接受您的建议,今后不说"最优"一词.相比业界先进同行,我们会取长补短.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向您或者坛子中其他大虾请教.我们希望通过努做到全面的超越.

网友A:
二楼上的朋友您好! 首先向您致谦! 上贴主要认为你对一些问题的结论下的过高了一点,对一些新朋友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疑惑,从技术角度认为有必要说几句,也可能会抛砖引玉,争论一下就明白了,别无他意。请凉解,gongkong网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好场所,就是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交流经验和技术,互相交流,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关于"大多有200%零速度转矩"的问题,是我查阅了近40个品牌的多种机型的说明书下的结论。你说的“有部分可以达到150%/0hz,有部分可以达到180%/1hz,”很对,一些说明书就是这样标注的。但不管是标那个指标,我认为,它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他这个品牌是具备挖土机特性和无跳闸能力,是一种“无跳闸变频器”。作为用户来说,只能将它作为一种特性来看待,而不能将他作为一种指标来选型(为什么,我见到今天有一帖“通用变频器的选择”,中有答案,另外,你的第一段中,“但在现场的应用中,有很大意义.比如一些给料机,提升负载,在启动的一瞬间,需要提供相当大的转矩才能把负载拉起来,一旦转起来,电流会下降.而变频器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每安培电流的出力,把变频器容量放大,肯定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显然这不是好办法”,的这一句,也说明了选变频器的主要依据应当是“电流”,而不是别的)。如果这一特性不能满足要求,或想进一步提高可靠性的话,那就是你说的降额使用的问题,而这是用户的问题,与具体的变频器无关,这就是我的观点,也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应当能交待清楚的问题。 我认为:模块降额使用和变频器降额使用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应个谈个的问题。 实验室里做出的结论必须经过工业环境下的考核才能作为产品指标,我想你是工厂的技术人员一定会知道的,我的上贴的意思是说,你拿这个例子来说服人家,可能理由不充分,如果你在某个现场设备上这样做了,人家会没话说。 我很希望和您及大家讨论问题,也欢迎指正,定谢。

网友G:
我公司专业从事起重机变频调速控制系统改造、配套,在铁路系统、钢铁企业已大量应用。欢迎您的技术咨询并合作开发该项目。 T:0579-2387597 0579-2387701

网友H(2004-11-12):
我单位有一台5T电葫芦,吊钩系统要改用变频器调速,请专家指点要如何进行改进

网友I:
强烈欣赏pwgea和vcplus的态度,道理越辩越明,开了你们的高论,明白了很多,希望你们早出最好的机器

网友J:
起重机变频调速控制系统改造,需要改造咨询者请与0411-84782221/84782218(总机)、84782438电话联系或传真0411-84782418。

网友K(2005-05-31):
我做了至少不下十个这中项目了。你所担心的是力矩平衡问题。 变频器可以做到,最好有PLC,加一个模拟量模块做力矩分配,我做了很多了,如果你有意,我可以给你出图,你们照图施工,然后我知道调试。QQ9561733 fzt3312@yahoo.com.cn

网友L(2011-02-23):
国产变频器没有品牌变频器好用

网友M(2011-03-25):
国产变频器没有品牌变频器好用 ----我做过天车改造20-30左右(深圳华美钢厂+甘肃金川集团)----有ABB+丹佛斯+民电社变频器。。。。

感觉丹佛斯FC301/302------最可靠。。稳定。。。。。极少故障率。。。。

有凸能柱触点+变频器---控制;

有PLC+变频器--------控制--------------------------可以相互学习、学习。。。

网友N:
“我单位20t吊车使用频繁、故障率太高,想改变频”,那结果更差!

网友N:
1、变频过载能力差,绕线电机过载能力强;

2、变频不节电、系统稳定性差、不能发电制动,影响系统安全,建议不要改变频;

网友O:
变频器和PLC会不会存在不兼容问题不,要考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关于变频器和PLC会不会网友E不兼容问题不,要考虑不?

网友P:
对:刘志斌 关于

1、变频过载能力差,绕线电机过载能力强;

2、变频不节电、系统稳定性差、不能发电制动,影响系统安全,建议不要改变频;

内容的回复:

看来老兄,见识少吧!现在启重机都是用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关于“我单位20t吊车使用频繁、故障率太高,想改变频”,那结果更差!

用进口的变频器啊!国产的肯定不行啦!

网友Q:
起重方面英威腾CHV190还不错,起重方面最好的品牌是安川为主的,英威腾在上海振华港机做的不错,50T,100T,200T的行车,港口的卸船机等,都是用英威腾CHV190的了

网友R:
进口国产变频器都可以选用,使用编码器配合变频器组成闭环控制;起升速度可以用DI1、DI2设置成4个档位或更多,以满足现场控制要求;起升速度还可以用滑动电阻变换成电流4~20mA或0~10V模拟量来连续控制;这也是成熟技术。

网友S:
       根据我们的经验:变频器用安川的g7较为稳妥,我们专业行车变频改造,遇到的用什么进口品牌的变频器的行车基本都有,国产的比较少见,包括使用西门子、施耐德等品牌的变频器行车,我们都有给他们继续改造的经历,(改造的主要原因:经常损坏、可靠性不高、力矩不够等),新改造的我们也无一例外的我们都选用安川G7;从使用效果来看,才有变频器行车用安川的g7较为稳妥这个结论。

      至于使用什么形式的控制或操作方式与怎么构架系统,那没有定式,应该根据现场的工况、业主的要求、地域等,要因地制宜。

    以上只是代表我们遇到的现象与经历,纯粹的技术交流。至于其他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用不用变频啊,变频好不好啊,偶能力有限不能予以介绍;

           但是我们的客户改变频行车或者买变频行车的主要有这样几个理由:1、机械加工行业,精密大机床的工件大、重,需要稳定、可靠、低速运行的起吊装置。2、大型起吊装置,自身需要稳定运行。3、需要精确定位的场合;4、行车频繁维修、稳定性不好;5、危险、要求稳定的场所与遥控器配合使用;6.、钱太多的企业,一定要变频行车。

以上介绍不知道大家满意不,当然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们:13983838226、qq:41327575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