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模拟标记名定义不解

楼主(2001-09-29):
I/O模拟标记名定义中,对于用户手册中关于死区,最小,最大工程单位,最小,最大原始数据的解释还是不解,请各位帮忙.

网友A(2001-07-28):
请买正版软件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f Wonderware productions, we can help you.

网友B:
死区-就是允许输入信号变化的最小量 最小,最大工程单位-指采样信号的工程范围(如压力0-16MPa,最小为0,最大16) 最小,最大原始数据指设备(plc等)a/d的精度,如modicon984为0-4096[12位],那么最小是0,最大原始数据是4096。 以上是我的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01-09-24):
谢谢楼上的兄弟,对我也很有帮助

网友D:
从另一角度来说, 最小,最大工程单位-指你希望在VIEW上看到的数值范围, 最小,最大原始数据指设备-指实际采样值的范围. 是比例关系.

网友E:
其转换算法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开平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