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求助

楼主(2001-09-29):
大侠:您好! 我想请教以下关于温控表与OMRON—C200—HG通信的问题。 我了解OMRON生产的温控仪表可以采用串行通信模块与PLC实现联机。我设想用一台PLC采用RS422或RS485串口与三台OMRON 的温控表联机,在PLC内编程实现对温控表的数据采集与控制,但没有详细资料。 请帮我分析一下方案的可行性,具体操作及成本。 致谢! 苏州新长光工业炉有限公司 何雷 Sep. 27, 01

网友A:
既然使用PLC,为何不直接使用PLC的温控模块?技术上更容易实现,成本更低。

网友B:
使用PLC直接控制由于没有人机界面,无法设置参数,使用温控仪表是一个办法。 如使用PLC的温控模块,可试试方源工控的数码式人机界面,价格相当低。

网友C:
用协议宏指令来做通讯。不光OMRON的温控表可以做,RKC的温控表等都可以和OMRON--PLC通讯。硬件上需要COM06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