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循环控制

楼主(2001-09-30):
我要实现一下功能: 1、3个控制开关:开、关和停止; 2、控制六个设备; 3、当开的时候设备依次间隔启动,可以随时停止; 4、当关的时候最先启动的先停,也可以随时停止;   本人是个新手,刚开始接触OMRON PLC,清高手 们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的、很规范的顺序逻辑控制问题,若你对PLC不熟悉的话,建议先画出继电逻辑控制图,再转换成梯形图输入到PLC中即可。

楼主:
我用了两个可逆计数器来实现可是有一路始终关不了.

网友A:
没有加联锁控制

网友B:
用循环移位指令(不知OMRON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