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请教:数模芯片HS9338-2

楼主(2001-10-05):
近期维修一部德国八十年代FP42NC数控铣床。机床采用直流伺服,伺服系统在切断工控机输出情况下可通过偏差调整回到零位。在机床通电,未启动时检测到数控系统有一0、4v直流电压输出。在工控机的数字信号转换为伺服可用的直流电压信号中采用了数模转换芯片HYBIRD的HS9338-2。 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认为HS9338-2可能存在问题,但缺乏此芯片资料,不易判断。请教各位有否此芯片资料或有使用经验。可否能够确认在此机床中上述提到的0、4V是否和理。谢谢!

楼主:
在工控机输出端串接一个减法器抵消0、4V电压,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