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计算机控制

楼主(2001-10-05):
用计算机控制台达变频器已50HZ运行,按说明书提示通过计算机的COM口发出“C030200010500”,可变频器无反映?(变频器已设置好) 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它不知你在说什么

楼主:
检查频率输入选择跳线, 否则就要检查通讯线,我用M系列的变频器不行,通讯错误(怎么接都错) 用A系列就没问题.你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数据类型不对,我用的也是台达的,和我联系吧,保证解决 whtcwtx@yeah.net

楼主:
我用的也是M系列的,通信也是连不上。

网友B:
我的5。5KW台达变频老是出现过电压保护,当电源电压正常,这是为什么?请各高手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