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和 Honeywell

楼主(2001-10-08):
请 问, 谁 有INTOUCH 与 HONEYWELL (DCS) 系 统 连 接 的 经 验, 或 者 有 某 些 产 品 用 于 连 接。 不 胜 感 激!

网友A(2001-07-04):
InTouch与Honeywell DCS的连接需要第三方的I/O Server,请问你使用的是Honeywell的那一个DCS?

网友B:
可以通过AB PLC-5转一下。

网友C(2001-10-08):
我曾经作过一个项目用honeywell的dcs采用的是wonderware的opc_link 好像dcs支持opc,你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