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样解决S7200位控制

楼主(2001-10-10):
本人在用组态王与S7200时,发现组态王不单独支持S7200 的位,但需要位来实时显示和控制状态,是否必须要用DDE来多次倒换,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我用过组态王和S7200的通讯,对于字或字节的的位处理,你可以直接使用它的位函数BIT或SETBIT参与显示和控制即可,不在需要其它的转换

网友B:
直接使用位函数BIT或SETBIT参与显示和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