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VB的MSCOMM控件发送数据254?

楼主(2001-10-10):
请教: 我需要控制切换器,指令代码为254等,但是用VB6.0中文版怎麽也实现不了。 另外,初涉通讯编程,很菜,请说明的详细一点。 非常感谢!!!

网友:
碰到过同样问题! 在实现同宇光表的通讯中,大于128的字符连成字符串无法正确送出。 后改用字符数组解决。 查阅资料好像是中文版(还有一些亚洲语言版)的编码形式与英文版有差异。